求助:关于HoneyWell EBI组态软件问题

楼主(2007-09-18):
俺在使用HoneyWell EBI组态软件时遇到一个挺麻烦的问题,在这里求助各位高手。

在使用HoneyWell EBI组态软件时,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当安装HoneyWell EBI组态软件的电脑与Excel 50 DDC控制器连接正常,并且可以正常通讯进行监控后,如果此时关掉电脑,并且断开Excel 50 DDC 与电脑的通讯连接线;
当再次开机时,HoneyWell EBI组态软件Station界面里的通讯连接仍然显示为通讯正常,并且各个数据的状态仍然是关闭电脑前的数据状态!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在这里请教各位老大,有没有办法解决重起电脑自动检测通讯状态,不要保留关机前的状态。

楼主:
啊,没人知道么?

楼主(2009-10-07):
唉,都两年了,还是没人懂....

不过,有个旁门左道办法就是可以拿数据库里面的通讯状态值来隐藏那些控件了。

网友A:
应该是当年重新开机后,会很快显示该DDC不在线啊?

网友A:
应该是重新开机后,会很快显示该DDC不在线啊.

楼主:
是会显示不在线,但数据还是上次关机前的数据。

正常的情况是,DDC通讯中断后,连接DDC变量的控件都会隐藏的。

而电脑正常关机后,下次开机时,不管通讯是否正常,连接DDC变量的控件都不会再隐藏了。

所以,只能用数据库(实时的)的通讯状态来隐藏连接DDC变量的控件。

网友B(2010-05-01):
你好,我很需要这个软件,能给我发一个吗?试用的也行,谢谢,295712158@qq.com

楼主(2011-11-04):
对:ying2957关于你好,我很需要这个软件,能给我发一个吗?试用的也行,谢谢,295712158@qq.com内容的回复:

要这软件来也没用啊,授权都很贵......

没授权根本不给你安装,就算<此处内容被屏蔽>了能安装,组态变量时也要授权序列号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