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通讯问题

楼主(2007-09-18):
我用的是RSLogix5000编程软件,人机界面软件为RSView32,用ControlNet组网。编程软件和界面软件装在同一计算机上,问题是在编程软件上建的变量怎么和界面软件建立联接,我知道用RSLinx,有没有懂AB通讯的高手指点下呀!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在RSView32和RSLogix5000设置同一变量名,再在通讯里设置好PLC的物理路径

网友B(2007-11-05):
在RSVIEW32里选择OPC SERVER即可看见PLC的标签

网友C:
首先你得在RSLinx中建个连接驱动(根据实际硬件连接方式而定),在RSLinx中DDE/OPC栏下建个Topic configuration,建完之后,打开RSview32软件(人机界面软件),在system中建个Node,接着在TAG DATABASE中建标签,这些标签只要和编程软件中的标签是一致的,就可以建立正常通讯了

网友D:
学习中,很有用!

网友E(2010-04-07):
我想问下2711E-T14C6与RSLINX通迅不上何故?谢谢!

网友F(2010-08-13):
这不用高手指导,看看说明书就搞定了

网友G:
答楼上,

首先,在RSVIEW ME软件自带的 RSLINX里面可否看到

看不到:请先设置你触摸屏的地址

看得到:请刷你触摸屏的版本

效果依然:请检查接线

实在弄不好:给我打电话

最后没办法:自杀以谢天下

网友H:
选择OPC SERVER可以直接读上来操作的

网友B:
看我写的:

CONTROLLOGIX冗余系统与RSVIEW32 连接入门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8/2010080901430000001-1.shtml

不会再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