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Siemens S7-400 plc 开机通讯不上

楼主(2007-09-18):
我用的是贝加莱工控机,装的intouch做为组态软件 ,通过ioserver与西门子400 plc通讯.
首次开机,用了5分钟intouch才与plc连上.
经过漫长的尝试,包括修改注册表,修改ioserver及windowsviewer众多设置,仍然无效.
后来把网络连接禁用了,才缩短到2分钟.

请教高手,指明原因及解决办法

网友A:
你得写好 使用的环境。如WIN平台,通讯方式。使用的IO名称。

关闭网络不是办法。

网友B:
原因不知道。 如果是Intouch9.5建议你用DAServer咯,我做的22台PLC 200 ModbusRTU 9针串口连接就很快的,3秒连上。

楼主:
下面引用由deng_lp在 2007-9-18 16:13:00 发表的内容:
  你得写好 使用的环境。如WIN平台,通讯方式。使用的IO名称。

关闭网络不是办法。
--------------------------------------------------------------------------------------------
恩,我补充下.用的是WinXP,MPI连接,IO名就是一般的SIMENS plc内部的比如 DB3.DBX0.0 \ FX0.0 什么的

网友C:
装个补丁试试,intouch在XP环境下有个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