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RPBA-01通讯模块 问题

楼主(2007-09-18):
请教各位前辈:

我的系统是s7-300 PLC ,挂了若干台ACS800变频器,通过RPBA-01做DP通讯。在硬件组态过程中,用到RPBA-01参数设置,其中“HEX Parameter assignment”这一栏中USE_PRM_DATA(0-7)应该怎么设置?我看到设为00 10 00 01 00 00 00 00怎么理解?

网友A:
不用管这个参数,把ppo建好后,自动生成的

楼主:
谢谢LMHX前辈。我试了下只要在硬件组态时在DP线上挂上ABB DRIVES RPBA ,这些参数就有了,但USE_PRM_DATA(0-7)默认是00 00 00 01 00 00 00 00,在看到的程序中是改为00 10 00 01 00 00 00 00,这些参数表示什么意思?

还有其中有一参数operation mode 针对我这个系统是用profidrive 还是 vendor specific?谢谢

网友A:
1,代表着你选用的ppo
2,一般选vendor specific

楼主:
谢谢解释。
1.引上“1,代表着你选用的ppo”,我选用的是PPO 4,这在组态的时候选好的。按照LMHX前辈的意思00 10 00 01 00 00 00 00 这些参数能表示出PPO 4类型?怎么看的?

2.引上“2,一般选vendor specific”那变频器里98.07相对应ABB DRIV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