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阀和电磁阀的区别

楼主(2007-09-18):
1.开关形式:

电磁阀通过线圈驱动,只能开或关 ,开关时动作时间短。

电动阀的驱动一般是用电机,开或关动作完成需要一定的时间模拟量的,可以做调节。

2.工作性质:

电磁阀一般流通系数很小,而且工作压力差很小。比如一般25口径的电磁阀流通系数比15口径的电动球阀小很多。电磁阀的驱动是通过电磁线圈,比较容易被电压冲击损坏。相当于开关的作用,就是开和关2个作用。

电动阀的驱动一般是用电机,比较耐电压冲击。电磁阀是快开和快关的,一般用在小流量和小压力,要求开关频率大的地方电动阀反之。电动阀阀的开度可以控制,状态有开、关、半开半关,可以控制管道中介质的流量而电磁阀达不到这个要求。

电磁阀一般断电可以复位,电动阀要这样的功能需要加复位装置。

3.适用工艺:

电磁阀适合一些特殊地工艺要求,比如泄漏、流体介质特殊等,价格较贵。

电动阀一般用于调节,也有开关量的,比如:风机盘管末端。

网友A(2007-10-30):
挺好的,学了

网友B:
电磁阀适合一些特殊地工艺要求,比如泄漏、流体介质特殊等,价格较贵。

 电动阀更贵!

网友C:
原来都贵啊

网友D:
是这个问题,最近青岛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的研究生搞一个项目,测量管道内的压力,选用电磁阀用的是气动元件所用电磁阀,与通风管道所用开关有所区别,一直调不好,后来意识到气动元件所用电磁阀,与管道开关所用电磁阀有所区别,不是一个概念,后来都重新换掉了。

网友E:
   电动阀我没接触过,但据我所知在液压系统中的“电磁阀”的速度是可调的,而且能承受的压力也很大。像注塑机所用的电磁阀普遍耐压力在25Mpar,流量调节有手动调开度的也有通过改变线圈电压而改变流量的,我们叫电比例阀。
   小弟不才,叫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