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吸力的计算

楼主(2007-09-18):
 永磁机构 通过电容给线圈充电产生的电磁吸力驱动铁心运动。本人想增加电磁铁的电磁吸力
原有线圈是360匝 线径1.4mm  直流电流是136A, 结果增加了线圈的骨架高度后,匝数变成509匝 电流变为107A 但是试验发现电磁吸力减小了 用公式解释不通啊? 我想问怎么才能在原有的线圈参数基础上 增加电磁铁的电磁吸力啊??我的方法为什么不行呢 ?望指教!

网友A:
楼主您好!
如果你要在原有的线圈参数基础上增加电磁铁的电磁吸力,我认为只有增加电磁铁的负载电压,既加大电磁铁的电流.

再一个方法就只有换线径大一点的线了,这样电流也大些.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欢迎指正!

网友B:
虽然安匝数增加了,可线圈的结构也变了,漏磁增加是主要原因。电容放电产生的强磁场,应减小线圈的直流电阻,这样才能在瞬间大电流放电产生强磁场,工业上获得强磁场的方法是超导。
  这种情况多数用在给永磁体充磁。

网友C:
不会吧?我们做永磁,电流只有30A。

网友D:
两种方法:
1、增加线圈的电流,因为是电容给线圈充电,可以增大电容的容值,或者减小线圈的阻值。
2、增加线圈的匝数,但是要保证线圈的阻值不能增大,可以增加线圈的线径来实现。

网友E(2013-09-05):
电磁铁作为自动化行业不可或缺的一种精密执行元件,将得以有一个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社会的自动化程度只会越来越高,那么,这将带动电磁铁在这个产业的生存和发展也会不断向前!

网友F:
增加匝数直流电阻增加,安匝数变化不大,由于电磁吸引力主要与电流有关,所以应增加电流数值,可以在原来线圈上再用同样线径绕制360匝,与原来线圈并联,就可以增加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