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单元选择疑问

楼主(2007-09-18):
我这里一台G7 110KW的变频器,按照安川的推荐配置,用CDBR-4220B的制动单元,但可用CDBR-4045B制动单元代替么?那种方式好点?请各位指点一下,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学习制动单元的应用,帮顶

楼主:
可惜没人应啊

楼主:
为什么我找的论文里面都是用CDBR-4045B组合的,很少看到用4220B的呢

网友B:
用CDBR-4045B组合成本比用4220B低的多。
但从可靠、稳定的来讲,还是采用4220B为好。

网友C:
有没有考虑制动单元的功率?

楼主:
CDBR-4045B额定电流25A,最大电流75A,
CDBR-4220B额定电流80A,最大电流250A

网友D:
我这里用的是3只4045B,并联使用,同样G7 110KW

网友E:
选择制动单元电阻器关键是要看功率是否满足要求.一般情况下.运行机构制动电阻的选择按照产品说明书里的选应该没有大的问题.但起升机构就不能按照资料上的套用了.这儿我给你说一个简单的计算方法,仅供参考:
PE =  NM ╳ VM
PW =  PE ╳ (1-η)

PE         下降势能产生的功率    单位:瓦
PW        制动功率       单位:瓦
NM       最大下降重量   单位:牛
VM       最快下降速度   单位:米/秒
     η      电机和变频器的内耗功率系数,一般为20%
   计算出制动功率PW后再依据厂家提供的手册配置相应的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一定要严格按照手册数据配置制动单元,否则可能会因配置不当导致制动单元电流过大而烧坏。

网友F:
TO:happy-1437

   必须得清楚你的电机是多大功率的?如果按照你变频器为110KW的来估算,用CDCR-4045B肯定不行,除非你多台并联使用.必须得使用CDBR-4220B.

深圳诺克制动单元  QQ:154904411   肖克  0755-81664532

网友G:
只要制动条件满足你的要求,其他品牌的也可以
又不是制动电阻,要与变频器内部的制动电路配合

网友F:
品牌是可以选择,制动电阻现在国内生产的,也完全可以替换进口的,而且在质量和价钱上性价比都是比较高的/

网友F(2007-12-17):
这里有制动单元和电阻选择的资料和链接.

http://www.sz-noke.com/FeedbackView.asp

网友H(2008-02-23):
长见识了!

网友I:
我查了一下,我公司G7 110KW的变频器,用的是CDBR-4220B的制动单元,设计院定的。

网友J:
并联用也可以

网友K:
我想知道制动单元和电阻的分配

网友L(2008-06-05):
要想知道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分配,必须知道你的工艺。jialisen001@163.com

网友M:
可以用并联制动单元的办法代替,但要注意接线和各制动单元间的连接,以及放电电阻的选择。QZGJS@163.COM

网友N(2009-05-20):
beiyo备用,我现在很想知道制动电阻怎么选择

网友O:
安川技术资料里的配置只能使用在平移机构,对于升降机构要通过计算选择,具体的计算方法论文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