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加福接近开关一定要接倍加福的安全栅么?

楼主(2007-09-18):
我们公司购买一批倍加福的接近开关型号是:NJ1.5-18GM-N-D-V1
想直接接PLC控制柜
卖东西的说非要接倍加福的安全栅才能用,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不出来,
我想知道下原因,
有没有其他产品可以代替!
倍加福的安全栅在中间起什么作用!
国产有这种安全栅代替么??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指点下啊!
大家帮下忙啊!谢谢了!

网友A:
安全栅主要是限能的作用,并且给你的接近开关提供稳定合适电源,同时输入输出信号与电源之间相互隔离

网友B:
我认为没必要。PLC内部本来就带光电隔离。

网友C:
必须进安全栅(当然不一定非得倍加福的)
因为此开关的电压是8V的。技术参数如下(如有误,请倍加福德朋友指正):

开关频率:400HZ
检测距离:1.5mm
额定电压:8V
线制:2/3线制
外壳材料:高级钢
防护等级:IP67
连接方式:2M,PVC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