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组式异步电机使用变频器调速注意事项

楼主(2007-09-18):
1、绕组式异步电机的特点
绕组式异步电机和鼠笼式异步电机的不同之处在于:绕组式异步电机不仅有定子绕组,而且还有转子绕组。其转子绕组为一组星形连续的三相绕组,三相绕组的端点分别与三个集电环相连,通过集电环与电刷和外部的电阻相连(起动和调速用),如下图1:

图1:绕组式异步电机转子连线图
2、注意事项
    绕组式异步电机使用变频器调速时,转子绕组已没有外接调速电阻的必要。为了避免电刷与集电环之间因接触不良而引起故障,可将与集电环相接的转子绕组的三根线用导线直接短接,并将电刷永远兴起,如图2所示。

网友A:
转子绕组的三根线用导线直接短接,并将电刷永远兴起,什么意思??
是短开吗??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应该是“并将电刷永远举起”,就是说不用电刷了,把电刷抬起不用或去掉。

网友B:
倘若变频故障了,就要停机、停产。或修变频再用,或恢复原接线,水阻启动再生产。

网友C:
不错
我们也是这样用的

网友D(2010-01-06):
新手,学习了。两种接法,两种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