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固定的脉冲数实现两个频率

楼主(2007-09-18):
我用的是CP1H的PLC,想在定尺寸中实现两个速度控制。中间没有外部信号。

网友A:
那你的两段速度是怎么分的呢?是多少距离之后就变速吗?

楼主:
L1+L2=L。其中L1、L2都是固定的长度,只是速度不定。如何计算它的速度。
当运行完L1的长度后就变速。然后再运行L2的长度时又是一个速度。

网友B:
说明白一点或用图样表示一下

网友C(2007-11-07):
可以做输出脉冲比较,计算L1需要多少脉冲,脉冲数到了就SPED指令切换速度.QQ9405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