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伺服电机上电振动

楼主(2007-09-18):
富士伺服电机上电振动(使能ON),用手触摸才能感觉到,嗡嗡的,什么原因?,询问厂家说把7号参数(自动调谐增益)调小即可,但是调小后电机刚性减小,用手转动马达轴有弹性,其效果类似松下伺服的位置环增益参数,那么富士伺服的40号参数(位置调节器增益1)有什么作用?富士伺服驱动器的I/O中CONT1端子在10号参数中定义为1: 伺服启动[RUN],接通时却不使能,而定义为0: 无指定 时接通则会使能,有人说是说明书写错了,有人说是富士伺服把CONT1端子默认为伺服启动[RUN]的,不可改变

网友A:
富士伺服电机上电振动(使能ON),用手触摸才能感觉到,嗡嗡的,什么原因?,-----好像表达有点问题

网友B:
你的伺服电机负载是水平还是垂直的?

楼主:
伺服电机负载是水平的,由两个伺服电机组成X,Y轴,其中一个会在使能状态下振动,不用手触摸电机感觉不到振动

网友C:
看来还是增益高了,增益和刚性有时是需要折衷的。

网友D:
是带着负载上的电吧,你可以尝试设置一下转动惯量比和增益的参数,具体步骤说明书上有,如果有问题你也可以打电话来沟通一下:13513710100,林先生.

网友E:
对调一下电机试一下!

网友F(2009-07-06):
增益和惯量比调整看看

网友G(2010-01-19):
楼主是否带负载调自动增益调节?

网友H:
参数可能没调试好,具体的可仔细看一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