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一故障

楼主(2007-09-18):
我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有一印刷机器上的用来检测喷粉多少的接近开关(是一对型的那种),现在电源都正常,开关电源接的直流24V,可是一当我把旁边的一台带变频的电机开动(还有其他的很远开动也一样)他就检测不正常,里面有粉时他也亮红灯,指示没有粉,发出缺粉警告,可是我把电机停止了就检测正常,请问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那对射感应开关有干扰啊?!!
请高手说说,谢谢!

楼主:
嘿嘿,后来解决了.是由于24V电源线过长,受到干扰.

网友A:
可以试用三线制的.

网友B:
我们厂也有这样的问题,把接近开关换好点就行了

网友:
干扰问题,使用屏蔽电缆,并接地.应该也可以解决

网友C:
干扰问题,使用屏蔽电缆!
传感器的中间接点不要和马达在同一个BOX里

网友D(2007-10-31):
最后解决是不是采用屏蔽的办法呢?

楼主:
电源干扰引起的。后来把24电源采用疲敝,找最近的地方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