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 MAKINO S33 电主轴故障

楼主(2007-09-19):
大家好,想向各位请教个问题。
我们厂有一台makino s33 加工中心 采用的是电主轴
型号是:FANUC B112LI,switching range
制造号:A06B-1675-B100#Z311
开机后各个坐标轴可以正常移动 但当主轴旋转时  总进线的变压器有异常的噪音 机床同时产生410 439 9011报警。变压器是380v变220v的。
我们把变压器220侧的PE线与变压器的N线拆开, 开机后,机床不运转。PE线与N线的电压为50V左右。 当主轴运转后 变压器的噪音消除 机床可以正常运转 但PE线与N线的电压高达470V左右  后来我们断电测量出主轴的六根动力线(到主轴内部的接线头)与PE线都是导通的  所以我们认为可能是 电主轴内部短路了
可是如果主轴的绝缘损坏了,无论是否断开PE线,我想主轴是不是应该都会烧毁呢?为什么主轴在断开PE线后还能正常运行呢?  而且断开PE线运行机床是很危险的
不知道各位大虾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不胜感激

网友A(2009-05-05):
主轴线圈有短路,需维修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