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变频器Err故障

楼主(2007-09-19):
三菱变频器是F700的跳Err故障,是18.5KW的,我给板子单独加380V的二相交流,就跳保护,那个高手指点一下,Err说明书上是说变频器复位中(RES信号为ON时)

网友A:
通信问题。检查显示板的端子和CPU连接是否正常。I/O扳子有排插松动接触不好。

楼主:
谢谢,我都看了没有问题,现在又出新问题跳EUVR混了

网友B:
我试过面板没插好也会出现这个故障的。

楼主:
面板是好的啊,呵呵

网友C:
说明书好像是CPU故障,我以前风扇坏了,也跳过着个故障。

楼主:
  谢谢大家,我的问题已经搞清楚是CPU的问题呵呵

网友D:
主板坏了,找我吧

网友E(2009-05-31):
一个欠压故障,通常是由于电压检测回路电阻或连线出现问题而导致故障的产生,而不是实际输入电压真的出现欠电压。CPU板坏了,如要帮忙请致电13076895511

网友F(2011-05-30):
面板切换之后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G(2011-10-16):
都是白痴,EUVT是欠压故障,是光耦7800坏了,更换就可以了。

网友H:
楼上那位OK,说真话

网友G:
如果是三菱A500的机子跳EUVT故障就一定是光耦7800坏掉了,F700的机子我都试过几次,都是7800坏了。希望对你有用吧。

网友G:
如果是E540的机子显示ERR但红灯无报警的话就试下补焊控制板的IC7,R108和C55。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I(2011-12-29):
我有台F540-45K上电报警EUVT,光耦7800换过电压检测10393,10339也换过可还是不行。那位老哥给点建议。

网友J(2012-02-03):
到单位试试,我们单位坏的一大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到单位试试,我们单位坏的一大堆

羡慕楼主啊

网友L(2016-10-03):
我的机器是a500错误代码err,不知什么故障,请各位老师指导,感谢

网友M(2017-01-12):
引用 网友G:
都是白痴,EUVT是欠压故障,是光耦7800坏了,更换...

A740哪有7800光耦,只有500系列才用7800,不懂不要装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