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调速器选型

楼主(2007-09-19):
我有一台11KW Z4直流电机,励磁电压为180V,该选欧陆哪个型号的调速器?

网友A:
Z4系列的直流电机11KW额定功率一般在30A左右,建议选35A;调速器依据机械工艺要求有两种运行方式控制电机;及可逆(4象限)或不可逆(2相限)可选用;型号有:590P/35A或591P/35A;

网友B:
 传动联盟说的是对的,35有两种型号,590C/35A和590P/35A

网友C:
590一般都是按电机额定电流选型的

网友D:
一新:请留下联系方式.我的邮箱:wdlxi.a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