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趋势图显示问题

楼主(2007-09-19):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才能是WinCC趋势图显示是,图线从左面原点开始画起,默认的是从右面开始

网友A(2008-10-30):
杂让WINCC与EXCEL通信哦?

网友B:
一楼问题似乎有点模糊,横坐标最右边是当前的时间,所以最右边是当前采集的最新数据,所以不知原点在哪!

二楼的问题,简单点就是安装开放式开发工具包(ODK)选件描述开放式编程接口,在其帮助下能够访问WinCC组态和WinCC运行系统的数据和函数。该接口设计成C应用程序接口(C-API)。ODK功能可用于

产生消息、

确定变量值、

修改画面中的对象属性、

或导出数据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