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换算直线光栅

楼主(2007-09-19):
有一机床想用直线光栅  机床原来是2048线的圆光栅  不知道怎样直线光栅换算为圆光栅的值
丝杆螺距为5mm    现在要怎样选直线光栅    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

网友A:
编码器是接NC系统的吗?
如果是接NC系统,首先确定信号类型类型,是方波信号还是1Vpp的信号;次之根据控制精度确定栅距,一般设备20u足矣;然后修改相应的系统参数即可.
还要考虑防护等级及安装位置.
呵呵,就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