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两个接触器的星三角起动

楼主(2007-09-19):
有谁用过两个接触器的星三角起动

网友A:
请上传图纸

网友B:
有啊   要用老式接触器CJT1型,现在很少有使用了。

网友C:
那你的接触器有几个主触头

网友B:
带星点接触器为四极

网友D:
80年代中期,我厂4吨炉引风机的星角启动就是二个接触器,星启动时的零点连接,是用的角运行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常闭点,就为省这一个接触器,三天两头维修,没这样做设计的,此锅炉是大连五二三厂。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观点,我见过和楼上相似的接法。

网友F:
简单之极,电机有三条先直接接电源

楼主:
好像三条线直接接电源,太危险了把?
我这有下个图是两个接触器接的,
不过我不知道怎么上传。

网友G:
交流接触器一般只有三组主触头,其额定电流比较大;若用2只接触器实现星角启动,需借用角接触器的辅助常闭触头,而辅助常闭触头额定电流一般为5A以下,若是用它接通或断开大电流,就会烧坏触头,需经常维修,得不偿失。

楼主:
电机三条线接电源好像是太危险了,还有更好的方法。
用老式的五触点的接触器,三角形用常开触点,星形用常闭触点。

网友H(2009-04-20):
塔吊重量。力距限位器怎样安装调整

网友I:
电机有三条先直接接电源

网友J:
本人见过 老式台湾产的  木皮 三层烘干机,,

 热风电机22KW     10台     冷风电机18.5KW      5台

 顺序启动,,,,都是星角启动,就是二个接触器,三条线直接从空开下引出至马达.,,,一个角接的接触器.一个星接的接触器,,,,,

  不过,确实挺危险的.....现在很少见了,,

网友K:
星型接触器有五付触点,三付主触点,二付辅助触点。

网友L:
是很少见的。

网友M:
在朋友的一台混泥土输送泵上见过,就只有三角形和星形接触器,没有运行接触器

网友N:
从个方面分析还是两个接触器故障率小于三个接触器故障率,电路图大家可参照三个接触器星三角电路其中电源接触器不用,控制电路基本一致,不过这种电路在电机停止时其三相绕组带电,维修时切记

网友O(2010-10-08):
台湾产的有,U1,V1,W1直接接空开,还有11-18kw的用五付触点,三付主常开触点,二付辅助常闭触点

网友P:
不用三相电源直接马达,只是把三只接触器的星形接触器换成三角形连接接触器的常闭触点,

网友Q:
现在这种方式好少了,就跟50年代三相二线制一样,成为了历史。

网友R:
用二个接触器可以构成星角启动电路,下面只画出触点与绕组部分的电路,请见下图:

网友G:
电源直接接电机非常危险,可以用△接触器的常闭触头做星点连接,不过常闭触头的容量有限。

网友R:
该电路的上面有空气开关的,不用时将空气开关断开不就安全了吗,一般情况下,不会为节省一个接触器来采用这种电路,这是为回答能否用二个接触器构成星角启动而编制的。

网友S:
我在十多年前就设计过这种电路,一般的星三角起动电路用三只接触器,分别是电源接触器、三角接接触器、星接接触器,现在把电源接触器省掉,就只用二只接触器了。因为电源接触器上面肯定有断路器等开关,按操作规程停机后都是要拉下电源开关的。为了保证电源开关在停机后能断开,可采用带分励或失压脱扣器的断路器,在按下停止按钮时,利用其另一个触点去控制断路器,在接触器释放的同时断路器也断开了。

网友T(2010-12-10):
92年生产的,南京空气压缩机。电动机55KW是两个接触器控制。三根线直接从空气开关下端引入电动机。一个星接触器,一个角接触器。到现在还在用。

网友U:
用两个接触器的方案不可取,要不经常维修,要不非常危险

网友G:
不要图省钱而增加不安全因素。

网友V:
见过这样的电路,我也不主张省掉一个接触器。

网友W:
1、仔细分析主电路后,好坏自有定论;、

2、三个接触器的分工如下:

1)最先闭合的接触器,把电机连接成Y形,此时电路没有接入电源,所以接触器闭合时触头无电流;

2)第二个闭合的接触器,闭合时接入电源,触头有Y形电机启动大电流通过,并且其辅助常开触头闭合自锁;

3)第三步,电机延时启动后,通过时间继电器断开Y 接接触器,其触头要断开电机启动后的小电流;其常闭辅助触点恢复闭合时接通△接触器,△接触器的主触头△接电动机,触头闭合时有电机已启动小电流通过;

网友W:
3、所以三个接触器,其中接入电源的接触器,承受启动大电流的接通;Y-△切换接触器断开、接通的是小电流;

网友W:
4、在电机启动前,电机没有接入电源,即无电!

网友W:
5、而两个接触器的控制过程如下:

1)隔离开关闭合上电,电机就接入电源;

2)对一个Y接接触器闭合,电机Y接,并接入电源启动,接触器触头接通启动大电流;

3)电机延时启动后,通过时间继电器断开Y 接接触器,并接通△接触器,△接触器的主触头△接电动机,触头断开、闭合时有电机已启动小电流通过;

网友W:
6、电机启动前,电机已接入电源,是主要不同之处;

网友X:
我们厂生产的混凝土托式泵车,就是用两个接触器控制星三角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