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请教DCS选型

楼主(2007-09-19):
请教HONEYWELL的PKS系统和TPS系统各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在目前对新设备控制器选型时用哪个更好?

网友A:
C200,再高就用C300

网友B:
就我个人来说,还是觉得TPS好用,尤其在大装置大系统上面,C200还是有它的缺陷,不过从看C300的资料,发现C300真的不错,
就发展趋势来说,目前HONEYWELL主要推PKS系统,所以我认为还是选PKS C300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