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s键盘求助

楼主(2007-09-19):
我厂使用的是PKS101版本的系统,如何将现在使用的普通键盘改为TPS那种专有的操作员键盘?

网友A:
只要买一个专用键盘就可以用,设置很简单

网友B:
PKS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在TPS系统的高版本,好像是R630版本,用一个工业键盘,再增加一个外部的适配器,适配器的一端接计算机主板的键盘口,一端接计算机主板的串口就可以了;

在TPS系统的低版本R530,工业键盘,在计算机主板上增加一个PCI接口卡就可以,

网友B:
看了PKS的资料,需要安装IKB键盘的驱动,在安装光盘中有这个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