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wincc中 ActiveX 控件的问题(急)

楼主(2007-09-19):
   因为我从做了一次系统所以从安装的WINCC 可是按装完成了打开了一个原来做好的工程,但是Listview组件不好使了.我删掉后从新放了一个Listview 它说" 未找到的许可证信息,没有设计模式的有效许可证"  我试着从新注册,但是还是不行. 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快快帮个忙吧.我都3天没做东西了 .再不弄点东西来,我就完了!

网友A:
这是VS6软件中的控件的Bug,解决方法可以通过vs.net安装光盘内的解决方法,微软的网站也提供了解决方法,但是我建议您还是重新安装wincc来解决哦。

楼主:
    我发现西门子软件的问题真多啊,但我想其他组态软件可能问更多.在wincc中 .你用过LISTVIEW 和dbgrid 这两个控件吗.DBGRID 我一直不能用就是上面的这个问题.不知道还有没有能够和他们功能的差不多可以顶替它们的控件.

楼主:
    我重装了还是用不了LISTVIEW! 我说的的是wincc中的LISTVIEW!

网友A:
这个控件来自于微软,而非西门子开发的。

楼主:
   的确,yuanle知道的可真多.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把问题的原因告诉大家以免其他人今后陷入和我一样的麻烦.原来我的listview不能使用是因为我重装系统后没有安装office所至,正如yuanle所说listview是微软的控件.后这个控件和office有很大的关系.很有可能就来源这里.但是我的DBGrid还是不使,不知道又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存在与VS6的控件中,是由于微软的问题哦,微软在其VS.net的安装光盘内(可能是第4张,年代久远,我忘记了)给予了重新注册的注册表文件,导入注册表内就可以解决,微软当时也在其中国网站内给予了专用工具,但是历经数年,是不是还存在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B:
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导入一些注册表项目就可以了。如果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email:jiansiting@yahoo.com.cn 我给大家发个解决方法。

网友C(2008-05-27):
安装vc或vb能解决

网友D(2009-09-26):
我的Listview也加载不上。因此安装完整版的vs 6.0(中文版和英文版都试过),vb6.0安装完之后,在组件菜单里注册了system32文件夹下的mscomctl后,工具栏里出现了Listview。打开wincc之后控件里仍然没有出现Listview选项。注册mscomctl也无济于事。然后安装office2003,安装完之后,wincc里出现Listview,但一直说是“装载控件失败”。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出现了相同的问题。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E:
单独注册控件 并且考到注册目录下 重启 OK

网友D:
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很郁闷

网友F:
找到控件名称,及相应的DLL,OCX重新用regsvr32 控件名称.ocx进行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