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温控仪表的正作用问题

楼主(2007-09-19):
一般PID温控仪表都有正负作用的选择,加热用负作用,降温用正作用。PID温控仪表的正作用和负作用是怎么调节的?就在温控仪表上调节吗?哪个按钮啊?我不知道还有这种说法。我有一个系统要降温,但不知道怎么用PID温控仪进行控制温度。

网友A:
你看看温控仪的操作控制说明,应该有的,你用的哪家的温控仪?

网友B:
每个厂家的参数设置是不一样的,还要看你的仪表有没有带正作用调节

楼主:
我的PID是宁波阳明机电有限责任公司的,说明书没有写啊?有个自整定设置,不晓得是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