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7-09-19):
求助!各位高手。我使用,北航的CAXA调试三轴的数控机床,机床的三个轴用的是相同的两相步进电机和驱动器,且都为直连形式,驱动器的拨码开关设置也都一样。用的是DMC运动控制卡和PICM-3900接口板。而且软件里的步距角和细分数的设置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三个轴运动时,软件显示运动距离一样比如都为100,但是实际上三个轴实际跑的距离分别为80,60,110。这是什么原因?我们已经排除运动控制卡和机床硬件的原因,会不会是步进电机驱动器的问题,但是也不至于三个驱动器都出问题吧。请高手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如何你认为是驱动器的问题,可以帮三个驱动器的两个调换,看看结果是不是还是80,60,110

楼主:
对,就是用这个方法判断可能是驱动器存在问题的。另外通过调换板子那端的接线判断板子没有问题。

网友B:
大哥,是不是你的减速比和螺距导致的啊?

楼主:
谢谢指点,能不能说得再详细点?我的电机和丝杠是直连的没有减速,也就是传动比是1:1,螺距都为5mm。

网友B:
哦,那可以排除这方面因素了。你给脉冲数100,固定是驱动器A,B,C分别跑60,80,110(掉换其它器件,效果相同)?

楼主:
是啊,不过步进电机驱动器也没有什么好调整的阿。而且三个驱动器的拨码开关完全是一样的设置。

网友C:
既然通过替换确认了是驱动器的问题,那么,就不用找别的原因了。是什么驱动器?有说明书吗?

楼主:
谢谢楼上,呵呵。型号为MS-2H057M,说明书很简单的,只有关于拨码开关的介绍。

网友C:
“只有关于拨码开关的介绍”
这样的话,还能找到卖驱动器的吗?咨询一下,为什么法同样的脉冲,不同的驱动器转动角度不一样,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楼主:
呵呵,一直在联系。谢谢。

网友D:
前面没错,对换查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呵呵,不过现在还没解决,你们说会不会是输入信号电压的问题?或者步进电机驱动电压的问题?

网友E:
都给50试一下,看看是不是与给定100时成比例关系。

网友C:
谢谢各位。呵呵,不过现在还没解决,你们说会不会是输入信号电压的问题?或者步进电机驱动电压的问题?
我觉得,既然已经对换驱动器试过了,为什么还要怀疑信号电压呢?脉冲信号,原则上是5V的,驱动电流不小于20mA,会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岩利兄说得对,现在问题解决了,原来是厂家给我们把地线接错了,导致输入信号电压出现了问题.呵呵.谢谢各位了.

网友F:
是不是把差分信号接到了只能接受TTL信号的驱动器上了,这样会造成驱动器只能识别部分脉冲!

网友G:
有时候,低级错误也会害死人啊!!

网友H:
!!!!呵呵呵,下次见到这种情况可把三个驱动器用一个信号来驱动

网友I:
roc_bird说的有道理,也可以改变控制卡到驱动器的信号线接法,我们的驱动器两种信号都可以接受,不会出现此类问题,欢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