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是选用普通的异步电机(变频调速)还是伺服电机啊?

楼主(2007-09-19):
我现在要做电机同步控制,两台电机各自带动一根链条,两链条共同带动一个负载做垂直运动,在控制过程中不仅做到两电机同步运行还要做到负载的定位控制,我打算用PLC+变频器+编码器来做,我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的电机,是用可调速的异步电机还是伺服电机?负载大约3.5T

网友A:
那么重最好是伺服电机较好!但价钱也多不少哦

网友B:
na 那要看你的精度了,普通的两只接触器就可以了,好点的加一个变频,在好点的步进,最后伺服.

网友C:
定位精度到0.XMM的话用伺服,如果是XMM,变频器足已.

网友D(2007-11-16):
基本上是变频调速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