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和变频器的连接及调试

楼主(2007-09-19):
我一客户要把压力表装在水管上,3跟反馈线接到变频器上,(变频器是谱传)请那个朋友干什么应该怎么接,参数应该是怎么调节?????谢谢了

网友A:
压力表只能输出开关信号,看样子只能启停控制.要么利用多步段速度控制.

楼主:
楼上的,谢谢,我在问下,要多步段速控制,是怎么根据压力传感来进行调速啊???

楼主:
压力传感器应该是电压信号吧?

网友B:
有电压输出的压力表,你应该选用那种。

网友A:
你用的是电接点压力表还是模拟量输出压力表

楼主:
HELE你可以解释清楚点吗?我的是5V的

网友C(2009-01-30):
有各种压力表的调试方法吗?谢谢!

网友D:
市场上有变频专用压力表,输出的模拟信号(电压或电流),可以直接连接、控制变频器,大约500元。

而普通的电接点压力表输出的是开关量信号,其控制效果远远低于模拟信号,无法实现无级调速。

网友E:
压力表输出的是模拟信号,请你看看手册就能明白。

手册是有几个端子接了个电位器。

根据接线图你应该会连接,再看看参数设置,应该设成PID控制,应该就可以了。

有问题给我联系:13685375061。

网友F:
应该是恒压供水用的,压力表是带电位器远传压力表,‘变频器工作在PID控制状态.有关参数设定,请在本论坛上找一找.

网友G:
你电压表是什么输出方式的?不知道输出方式不能连

网友H:
压力表有4-20ma输出,用输出来控制变频器的转速。

网友I:
你应该选择能输出4-20MA模拟信号的压力表,这可实现无极调速恒压。

网友J:
远传压力表,同可变电阻器一样的

网友K:
用远传压力表,把压力表的3根线接在V1    VF     V3 这3个端子上,这3根线不能接错,接错了就不好用了,然后根据说明书调成PID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L:
接法取决于你的压力表的输出信号是什么。至于参数,你的这个系统应该算单闭环,参考一下说明书,应该不困难的。

网友M:
如果是远传电接点压力表的话,它内是个滑动变阻器相当于电位器,可以直接控制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