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输出端该不该加接触器

楼主(2007-09-19):
各位:我见到过大大部分情况都是变频器下端不加接触器。但是我现在维护的进口生产线所有的变频器的输出端无一例外都加了接触器而且变频器的上端都直接接空开。许多变频器的手册上都没有要求输出加接触器,甚至有的特别指出不让给输出端加接触器,所以我至今搞不明白接触器和变频器如何配合。
我的理解或者应该是接触器加在变频器的前端,作为安全隔离用,不知道对不对?
也不知道进口生产线将接触器放在输出端有何道理。
希望高手能够指点迷津。

网友A:
建议前后都不要装接触器

楼主:
我个人认为后端加接触器可能出于安全考虑。当现场出现紧急事件时按下急停可以直接断掉接触器。而恰恰这个变频器需要能量反馈这个时候如果将接触器放在前端虽然可以实现这种功能但是能量反馈就不能在停机的时候实现。所以将接触器放在变频器的下端。而上端除了能够实现能量反馈外在平时对其通电还能保证变频器内部的干燥。
不知道这种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
to hele
前后都不加接触器我个人认为不安全。

网友B(2009-04-29):
后端加接触器,如果操作不当会损坏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