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和 变频器 实行同步控制!

楼主(2007-09-19):
我现在想做一个同步控制系统  用三菱FX2N + FX2N-485-BD + 变频器 实行!!
哪位高手能不能帮帮忙  指导下我该怎么做!!!

网友A:
几台变频?485太慢,同步难实现。最少要CCLIINK,SSCNET最好

楼主:
CCLINK  是什么?   要怎么做?

网友B:
速度同步还有机会

网友B:
速度同步还有机械,位置同步先天不足

楼主:
回答的都是什么和什么?。。。。。。。

网友C:
首先 , 您可以用FXPLC和INV 做485通讯。一般来说通讯的速率是可以满足要求的。有人说用CCLINK。其实CCLINK  只是485通讯的一个翻版。速度上差别不大。有的同行说用“SSCNET”那就太幽默了。三菱的只有B TYPE的伺服驱动才可以用。同时FXplc用SSCNET 不知道时用什么模组。本人从事三菱7年 好像还没有看到FX可以用SSCNET的模组哦。

网友D:
CCLINK是通信卡,要求高的话要闭环运行

网友E:
三菱FX+MR伺服

网友F:
同步的话最少还要加上几个编码器吧。对三菱通讯比较精通的话直接改变频器参数改变速度,否则FX2N及3U系列有专门控制PLC的扩展功能卡。
不过只是这样的话你不如用台达的PLC和变频器,PLC中有专用的MODBUS总线通讯函数可直接控制变频器,很方便。

网友G:
呵呵!还不如弄一个同步控制器!简单多了!

网友H:
同步实现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I: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变频,要的话我直接给你变个程序再给你调试的方法。

楼主:
下面引用由撕裂地平线在 2007-10-10 11:33:00 发表的内容: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变频,要的话我直接给你变个程序再给你调试的方法。
--------------------------------------------------------------------------------------------
那就真的是太感谢了!!

我准备使用 FR-E500 变频器!!

好了  请发  kendozhou@163.com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