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PLCS7-200

楼主(2007-09-19):
我在用EM235模块的时候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从一块数显表的输出4--20mA的信号到模块EM235的输入点,为什么在PLC上没有显示呢,表的输出信号是正常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很急的啊,

网友A:
看看地址,设置,接线对不对

楼主:
我是按照说明书上的接线方法接线的啊,我把两根线去掉一根之后,有数字不停的变化,那只是干扰信号,可是两根线接上之后,又边成零拉。

网友A:
拨码开关是怎么设的?

网友B:
R*和*+短接,信号输入*+和*-。*代表A、B、C、D

网友A:
拨码设置图

网友C:
模块应该供电了吧

网友A:
先参照上图看看

网友D:
我以前用过EM231CN 的模块和热电偶还有差压变运器做过试验,不过选用的都是电压型的,当时也是自己一点一点摸索着往前走,也做出来了.也出现过显的数据不稳定,数据无变化等现象.我有以下几点建意你试试看吧.
1.如果是电流型的话,你得把模块上的+和R短接在一起,例如:RC和C短接.
2.你再看下指拔开关选的对不对,我不太清楚你的那个数显表是测什么的.比如我用的PT100就有几种不同的DIP开关指拔方式,当时也是无意看资料才知道.
3.模拟量输入AIW都是用存储器字来存储的吗,有时候存储器用的不对也会出显不能正常显示情况.
我觉的这三点很重要,都是自己一点一点琢磨出来的,平时也没有人教只能靠自己.我学艺不精,你自己再多些耐心试试吧,只在有恒心我相信肯定能成功的.

网友D:
谁能指点指点俺TD400怎么做报警,我只是一个爱好者,没你们专业,希望能得到你们的支持.谢谢了!

楼主:
我把RA和R+短接拉,模块也供电拉啊,而且还把没用的通道的B+和B—短接拉,因为我只用一个通道,所以剩下的通道都是这样短接的,拨码开关是1和6是ON其他都是OFF

网友E:
检查下程序呢

网友:
太强了吧。。。。。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网友F:
换块模块看看

楼主:
我手上现在就这一块,怎么样能检测这个模块的好坏啊

网友A:
正负信号有没有接反?

网友A:
实在不行,换个通道试试看

楼主:
我换通道试拉一下还是不行,我在程序单独给一个信号输出,输出是有的,我想请问怎么样能知道EM235通道的好坏啊。

网友G:
换模块试试

网友H:
武汉力特可能帮助您解决问题。请至电我们!
武汉力特自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代理世界著名品牌的先进PLC产品,在自动化业界倍受用户好评,所代理品均为国际知名PLC大品牌,公司从事工业自动多年来,信誉度在业界首属前列,欢迎各公司或私企前来定购系列PLC产品,信誉第一,质量保主,让您满意放心!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20号埠华大厦A座602室 邮编:430074
电话:+86-027-51854826 51854232 传真:+86-027-87875103
联系人:张先生 手机:13237135760 EMAIL:37018570@163.com
公司网址:http://www.whliter.com/

网友B:
一般使用的感性现象:EM235接线正确时,24VDC电流28mA,并亮绿灯。只接通24V电源,不插总线插头,指示灯不亮;CPU通电,EM235没接通24V电源,只插总线插头,指示灯亮红灯;在通道加信号,在MICRO/WIN界面的状态表上,输入AIW0----AIW*,读状态表,有对应的数值显示。

网友B:
楼主只使用了A通道,接线和开关位置都正确。可在A通道加信号,在MICRO/WIN界面的状态表上,输入AIW0,读状态表(点有眼镜的按钮),应有对应的数值显示,20mA对应32000。
在状态表读,跟你编的程序正确性无关,只要AIW的地址码填对了就行。

网友I:
你这样接哪个电压型的能显示不?C+ 和RC都是电流进入的方向,而不是电流出的方向。

网友J:
用万用表测量以下模拟量输入电阻,RA与A-之间为250欧左右,如果电阻被烧毁也有可能。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啊,祝大家中秋快乐!

网友K:
这情况怎么这么像我们曾经的一种情况呢 ?? 我们之前用过一个压力传感器 然后表现也像上面说的那样 最后好像是因为电源的问题。 传感器用PLC供电和用外部电源供电结果不同 我们当时是这样的。

网友L:
你去掉线以后数字变化应该可以证明通道是好的,看看你的信号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网友M:
把模块上的V+和仪表上的4~20mA的I+用线段接起来试试看

网友M:
I+和仪表上的I+短接

网友N:
模拟模块输入是0-20毫安.你的仪表信号是4-20毫安.

楼主:
我自己认为有可能是我的模块坏掉拉,因为我有可能在plc通电的状况对模块进行拉插拔,但是其他的数字量模块都没什么影响啊。

网友O:
我用的是EM231出现显的数据不稳定,数据无变化等现象
RA和R+短接拉,模块也供电,还把没用的通道的B+和B—短接拉,因为我只用一个通道,所以剩下的通道都是这样短接的.用万用表测电流也在4-20毫安.在下位机上在线监测和上位机监测跳变一致.
到现在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P:
呵呵,这个好解决,你那个数显表的电源是从哪儿拉过去的,是不是从你的系统内拉过去的;如果不是,你就在中间加个隔离栅就行了;如果是,那你就自己找找办法吧。

网友Q:
一般是人与干扰的问题.

网友R:
传感器电源与PLC侧共地,监视AIW0数据选择无符号方式

网友S:
1.我建议您在MicroWin内监视aiwo,aiw2,aiw4,aiw6;如果您用的CPU是224XP别忘了本机的模拟量占用了两个通道!
2.S7-200的模拟量输入的共模电压要低于12V,就是您输入的信号正不能高于235模块M端12V,您只要将信号的地与235的供电M短接即可,您的信号是电流,请考虑是否可以短接!
3.用万用表量A+与A-之间的电压是否有变化
4.用其他电压信号测试,例如电池、万用表电阻档
如果还不行,给我发mail: f108.com@hotmail.com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感觉这些东西都是要实践过才知道,真的是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T:
很可能是仪表和PLC的阻抗不匹配。以前我也遇到过,后来在信号线上串个电阻就好了。

楼主(2008-07-31):
模块烧掉拉,西门子200的PLC模块原来是不能带电插拔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