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 紧急启动盘制作?

楼主(2007-09-19):
对应的批处理文件是什么?可以拷贝那些文件?

网友A:
在HM出现问题后启动不起来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快速启动盘启动操作站、NIM和HPM。
1、在GUS上建虚拟盘,虚拟盘大小为150Mb,装载虚拟盘到$F7;
2、拷贝系统盘“&Z1.LCN”文件到GUS硬盘,并装载到虚拟盘$F8中;
3、执行批处理文件制作快速启动盘;
        EC $F8>&EC>FST_VOLZ.EC  $F7  01  01  NET  FAST
        说明:参数1表示快速启动盘保存在哪个虚拟盘;
              参数2表示区域数据号;
              参数3表示UCN网络号;
              参数4表示数据源文件所在地;
              参数5表示快速启动盘的名称;
在执行批处理时,当参数提示HM和NIM的硬件版本时选择K4LCN;当参数提示“DO YOU WANT GUS PERSONALITY FILES INSTEAD OF OPR”时选择“NO”。
4、拷贝其它区域数据库文件;
        CD $F7>FAST &D02                (建立2号区域数据库目录)
        CD $F7>FAST &D03                 (建立3号区域数据库目录)
        CP NET>&D02 $F7>&D02 -D        (拷贝2号区域数据库文件)
        CP NET>&D02 $F7>&D03 -D        (拷贝3号区域数据库文件)
4、    通过快速启动盘分别启动1号和2号区域数据库的操作站,判断快速启
动盘是否制作成功;
6、把快速启动盘文件分别拷贝到所有操作站上并装载为虚拟盘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