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服务器驱动开发

楼主(2007-09-19):
最近在开发OPC服务器驱动,大家讨论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高招

楼主:
OPC服务器底层实现与现场设备的信息实时通信,上层实现与监控软件的通信。对于底层与设备的交互除了要了解协议外,对于驱动的设计,会涉及接口设计问题、多线程问题,等,希望大家发表一下相关方面的言论

网友A:
好大的题目,因设备而异,具体一点才好讨论。:)

楼主:
kking,比如可以是S7200的驱动,或其他厂商的设备,你可以就做过的项目讲一下,另外如果做过OPC服务器,可以总结一下OPC服务器在定制标签时是如何使用这些驱动的,在OPC服务器运行时又是如何组织调用这些驱动的等等。

网友A:
这个,说来还是话长。。。
OPC服务器的开发,主要工作分两部分,一是OPC接口的实现,另一个则是针对具体设备通讯协议的开发。
对于OPC接口的实现,一般没有必要从头开始造轮子,除非是有实力的大公司或对这个感兴趣的个人,通常是选择一个OPC服务器开发工具,这样就可以把精力集中在驱动部分。
至于驱动开发部分,因为目前最常用的OPC DA 2.0协议采用了数据订阅/回调机制,所以通常需要OPC服务器主动去更新数据,而不是当接收到客户的同步/异步读请求之后再去读现场数据。
服务器的主动更新机制一般需要有专门的线程去定期扫描现场数据,或者简单些,做个定时器定期扫描。对有些可主动发送数据的设备则只处理好接收就可以了。
实际上如果借助于OPC开发工具,搞懂其结构原理,同时熟悉设备驱动协议的话,开发OPC服务器并不是难事。如何保证服务器的可靠性及效率,才是开发OPC服务器软件产品过程中最头疼的。
有时间我会写些更详细的东西放在blog里,和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
kking说的很有道理,现在有些OPC厂商是对专门的设备开发OPC服务器,也就差不多一个驱动对应着一个服务器,OPC服务器和驱动开发到一块了。
不过我也看到凯普化的OPC服务器像是一个通用OPC服务器,我也比较赞成这种组织方式。
现在我也在着手开发这样的具有通用OPC服务器功能的程序,kking在这方面有什么高见。
另外您提到的服务器的稳定性和效率,确实是比较头疼的问题,如果不考虑这个问题,那么OPC服务器采集的现场设备数据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就得不到保证,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必须考虑的。

网友B:
现在最头疼的问题是怎样用 .net 开发 Opc Server。

网友C:
拓林的OPC开发包支持.net 开发。
支持VB,VC及DELPHI,CB还有支持。NET2003 .NET2005的开发。
tuolin2003@sina.com

网友D(2007-11-13):
美国ICONICS的OPC Toolkit不错,他们的Modbus OPC是支持DA和A/E。ToolKit有试用版。

网友E:
 kking 你的博客地址是多少

网友D:
kking

请问在国内有哪些公司是卖国产OPC Server的,好像Kepware和Matrikon有不同种类OPC Server选择。

网友A:
OPC Server大都是对应于具体设备的,到目前为止好像没听说国内哪家公司提供类似于 Kepware 的OPC服务器套件,搞这个工作量比较大,和开发组态软件的驱动包差不多,一是看稳定性,二是看谁做的全。

网友F:
KKing 你的blog地址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