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正常,输出不动作请教

楼主(2007-09-19):
我有一个项目,CPU为S7-315挂远程I/O,DP通讯控制I、O点。当通讯速率为19.2k时,多数远程输出点时动时不动作,该输出点要求的动作时间为0.1秒。当通讯速率为19较高时如187.5K时输出正常。但问题是通讯速率高时有时出现通讯中断。我要问的是为什么通讯速率低时0.1秒输出多数不能输出。希望大家指导。

楼主:
希望大家看了给点建议。

网友A:
输出功率没有问题吧

楼主:
输出点指示灯根本就不亮.

网友B:
只有在通讯速率高时会出现中断问题,说明和连线有关系。你PLC和远程IO间的连线距离是不是太长?还有是不是有干扰?这些考虑一下。

网友C:
你是不是用的标准的DP线,再有就是距离问题。

楼主:
我说的问题的关键点是:为什么速率低时即使通讯正常,输出点指示灯不亮,速率高输出却正常(程序要求输出维持1秒)。我用的是标准通讯电缆,距离也超过15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