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J300启动故障

楼主(2007-09-19):
日立J300变频器输出频率达到十几HZ时,马达才慢慢动,测的电流很大。确定马达一切正常。
请各位高手指导是变频器哪里出问题,还是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那里卡住了,或是接线有问题呢

网友B:
如果确定电机没有问题,请检查以下两点:

1、参数设置有问题
2、变频器到电机接线是否有接地现象

网友C:
  如果 参数设置有问题,据经验应该是电机线松动了

楼主:
先谢大家!
   我们这里是三台变频器控制三节梳毛机,原本15kw变频器是控制第三节11kw马达的,但启动时要到十几HZ马达才有反应或者报E5,电流70多A。我把第一节的变频器给第三节用,马达马上就动了。而用那15kw变频器来控制第一节7.5kw马达还是出现上述情况!
   想问下各位高手,谁有日立J300变频器的中文说明书呢?

网友D:
检查一下输出平衡不?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翻译可英文说明书的参数设置部分
是驱动特性的设置出来问题

网友E(2008-04-30):
对:150619839 关于先谢大家!
   我们这里是三台变频器控制三节梳毛机,原本15kw变频器是控制第三节11kw马达的,但启动时要到十几HZ马达才有反应或者报E5,电流70多A。我把第一节的变频器给第三节用,马达马上就动了。而用那15kw变频器来控制第一节7.5kw马达还是出现上述情况!
   想问下各位高手,谁有日立J300变频器的中文说明书呢?
内容的回复:
我们的也是该型号,不过电压是2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