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DEVELOPER8.36编程软件安装求助

楼主(2007-09-19):
  大家好:我是脑重装系统后,三菱GX-DEVELOPER8.36编程软件安装后就用不了,打开软件时就提示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装了好几次还是一样,程序打不开 ,新建也是一样,不知是什么原因,在装系统前多可以用的。

网友A:
通过在GX软件菜单中打开另一个GX功能就可以正常使用,这个问题与您的系统有关。

网友B:
以前遇到过,和系统有关。

网友C:
重新系统!

网友D:
为什么我安装了此软件后无法建立新程序,系统提示是这样的:不能打开指定的工程,可能有以下原因:已经被其他应用程序打开/指定的是有写FD内的工程,请高手指点,不甚感激。 急。。。QQ:172971694@qq.com

楼主:
  大家好,我还是重装了系统,gjz 你的情况和我的一样,可能是安装的路径不能改吧!

网友D:
谢谢大家,我重装系统后就好了.谢谢!

网友E:
顺序装对一般都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