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传说中的大问题~~~~~~~

楼主(2007-09-19):
      现手中有一台富士G11变频器,原是电源板跟整流模块炸坏了,经修好后不装模块,启动后频率升不上来,永久性保持0.00,但给定的频率却有,后疑为模块上有检测或反馈频率上不来,但装上模块后还是一样,有没有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多少千瓦的

网友B:
如果是端子启动和运行,你用面板当然不能了,如果启动方法没有问题可能是驱动部分有问题

网友A:
主板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C:
这还算什么大问题呀?好好查查驱动板吧,这个问题以前都讨论过的

网友D:
试试恢复出厂值

楼主:
   问题就在我换过好主板也是一样,端子,面板,段速都是试过

网友E:
若检测是欠电压也不能运行,看看EDC=?

楼主:
    刚修好了
   是一检测芯片坏了
       谢谢大家参与讨论
      芯片型号   358

网友F:
厉害终于搞好了。

网友G:
用示波器好好查查驱动板的波形, 试试恢复出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