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楼主(2007-09-19):
一台500KVA的变压器可以带多少负载啊

网友A:
看温升与压降

网友B:
依负载性质而定。比如机械加工的各种床子,可带到1000KW以上,如果是风机、水泵一类的负载只能带400KW以下。(按装机容量算)
  变压器的负荷率在0.65最经济。

网友C(2008-12-06):
我应该怎样确定变压器的容量呢?负载是照明行灯

网友D:
看看负载情况《,如果无功大要补偿无功功率〈〈〈,,《《这样还是最经济的补偿无功功率也花不了对少钱还可以滤除一定的谐波《使变压器增容,

   减小变压器的温升,节能很实在的

网友E:
变压器的负荷率在0.65最经济。 XIEXIEE

网友F:
满负荷的设备为容量的0.65,最好加电容补偿柜

网友G:
满负荷的设备为容量的0.85,最好加电容补偿柜

网友H:
最经济的标准是在60%-85%左右,有些个人厂家能到到100%,但那对变压器来说太残忍了,会导致变压器的寿命严重缩短的。

网友I:
变压器最经济的运行标准是在60%-85%容量负荷,同意这个!!

网友J:
如果你的变压器经常运行在85%,你的功率因数达到0.9,你算一算。

网友K: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翔盛化纤 2楼 回复时间:2007-9-22 7:58:00 350kw左右

网友L:
变压器最经济的负荷是在60%-85%,低了太浪费,太高缩短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