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轮询与主动上报的比较;

楼主(2007-09-19):
定时轮询与主动上报的比较;

///////////////////////////////////////////////////////////////////////////////////////
1)想请教一下大家,定时轮询与主动上报相比的优缺点是什么?

我先谈一下自己的观点

1.后台定时轮询 占用大量服务器系统资源,编程难度高,实时性差
             但是后台主站拥有主动的话,它可以主动向下请求数据;手动采集上应该
             比较方便,我觉得比较适合抄表之类的;

2.终端主动上报 实时性好,比适适合保护方面的通信方式;

///////////////////////////////////////////////////////////////////////////////////////
2)在三种不同通信通道情况下(GPRS,网络 ,无线电台),由于它们通道的特点,是定时轮询适合,还是主动上报适合,(只谈通道情况下,不谈应用)?

谈一下自己观点:
1.网络方式      通讯速率高,无论是轮询还是主动上报对通道来说都可以;
2.GPRS,         主动上报应该更好控制些,
3.无线电台      不清楚了

网友A:
无线数传电台轮询的方式用的比较多(ms级实现数据传输,与自动上报在时间上区别不大)。自动上报的方式也有应用不是应用到时间急迫的场合,而是在偶然性数据的场合应用较多。

网友B(2007-11-23):
两者区别应该就是中心站与分站谁为主动的概念了。个人认为,从数据传输角度讲,肯定是轮询占据带宽大了。但是如果从机主动上报,那么从机异常状况可能不能很及时被中心站得知了吧?
另外实际应用好像是轮询较多一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