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TD400怎么做报警呀,帮帮忙吧大侠们

楼主(2007-09-19):
想给大侠们请教一下怎样设置TD400的报警.是不是设置了报警画面后,当出现故障报警画面会自动显示为当前画面,在PLC程序里面是不是还要做,是不是使对应的位接通就行了呀?报警的符号名,还有报警确认位的符号名与PLC程序有什么关系呀?希望能得到大侠们的帮助.

网友A:
编写报警画面;还有个报警使能位需要处理,可以在数据块中查看具体的报警使能位。其它请参阅相关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