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在木工雕刻机上的应用问题

楼主(2007-09-19):
在调试过程中,发现在加工木板的时候,铣平面的地方很光滑,但是在铣浮雕凸起的部位时在Z轴上升和下降的部位会出现一条一条的棱很明显,我用的刀是0.3,重复率是87%,请问有没有大虾可以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阿。

网友A:
应该就是Z轴增益不对了。

楼主:
z轴增益不对,可是我都试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B:
PID参数都调一下速度增益。

网友C:
雕刻木板浮雕?用的什么系统和CAM软件?

有棱?用的是球头刀还是平头刀?Z轴进刀间隔是多少?

楼主:
to:波恩
   是木板浮雕,用的是维宏的板卡,精雕软件,用的是尖刀,加工步距0.3,刀距0.3

网友C:
木板浮雕据说是精雕的绝活,既然用维宏的板卡,恐怕所用精雕软件并非正常来路。小心啊!

尖刀!也就是说不是球头刀了,出台阶是必然的!减小加工步距试试。

楼主(2010-03-09):
同样的加工文件为什么在步进机上做出来的活就比伺服机做出来的好,什么道理.

网友C: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事实也许如此,但伺服化的雕刻机的比例毕竟是越来越多了。

网友A:
同样的加工文件为什么在步进机上做出来的活就比伺服机做出来的好,什么道理.
把伺服当步进用,在经常变速的应用中,效果不如步进可以算是正常的。

网友D:
同样的加工文件为什么在步进机上做出来的活就比伺服机做出来的好

以前在现场也发现这个问题,好不容易才把伺服调到凑合能用。刚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