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英语翻译不当实例

楼主(2007-09-19):
在发布这些帖子(翻译要领、翻译要求、翻译的程序与基本翻译过程、翻译注意事项和英译汉的标准及步骤)后,为了理论联系实际, 我把我2004年-2005年给国外一家期刊中文版做的校对,拿出来大家参考一下:

2004年11月号
1.P18 右边,P3L8,主桅帆所需要的扭动和负荷,扭动改为扭矩;
2.P23 左边,P2L1,Moog 既生产机电致动器,也生产流体致动器,致动器改为制动器;
3.P24 左边,P1L8,热力学性能以及其该行业,其多余;
4.P26 中间,P3L7,一个可调止动系统,止动改为制动;
5.P28 上左边,P2L3,步进电机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生产的优质低价电机,该句是否累赘?
6.P29 上右,L1,事故的主要原因固定螺栓的外力,改为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固定螺栓的外力;
7.P29,征稿通知,2.内容必需新颖、使用、有参考价值;必需尚可,改为必须更好,使用改为实用(创刊就犯这样的错误。。。。。。);
8.P30 右下,P1L8,并在在匹兹堡2004,多了一个在;
9.P40 中,P2L5,将手轮以顺时针或反时针方向旋转时,我在学数控机床时,老师都说是逆时针,是否改为逆时针;
10.P44 P3L12,为了抗腐蚀而进行的解晶化处理,解晶化改为结晶化;
11.P44 右,P2L1,压微波技术显著降低。。。。。。少了一个常,应为常压微波技术;
12.P45 快速加热,L6,以下例子列出了重达百克重工件的热处理时间,把后一个重删除;
13.P54 World K 系列和V系列控制器,L6,瞬时止动,改为瞬时制动;
14.P57 以太网控制器,L2,具有0256kbyte的双数据内存,0是否多余;
15.P57以太网控制器,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控制时间脉冲的时钟和调度应用程序,是2个特点,怎么少说了一个?
16.P57 多功能弯曲件,因为每个弯曲件都是由单块材料产生的,是否改为每个弯曲件都是由单块材料组成的;
17.P57 介面模块,改为界面模块;
18.P57 附加线性致动器 改为制动器;
19.P58 密封线性致动器 改为制动器;
20.P60 右边,P1L1,氢脆化大多发生在高强刚中以及(P2L1)属于低强刚,只听说过低碳钢、中碳钢和高碳钢,没听说过低强刚和高强刚;

楼主:
2005年2月号
1. P20 蓝牙单芯片解决方案,L8,节省动力消耗,是否改为节省电能消耗;
2. P21 电子发光材料,L6,这种产品已经投入大规模生产的,的多余;
3. P23 P1L6,消除了对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背景资料: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中期,可编程序控制器虽然引入了计算机的优点,但实际上只能完成顺序控制、逻辑运算、定时、计数等控制功能。所以当时人们将可编程序控制器称为PLC(Programmable Logical Controller).随着微处理器技术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处理速度大大提高,增加了许多特殊功能,使得可编程序控制器不仅可以进行逻辑控制,而且可以对模拟量进行控制。因此,美国电器制造协会(NEMA)将可编程序控制器命名为PC(Programmable Controller),但人们习惯上将之称为PLC,以便与个人计算机PC(Personal Computer)相区别。 )所以这是非专业人士翻译的,尽管正确,但是内行人会对杂志产生不好的印象。
4. P25 开关,P1L4,只要使用正温度系数(pos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ent, PTC),possitive改为positive, coefient 改为coefficient(英语输入错误,不应该啊!);另外注意:positive在专业英语里一般翻译为有源的,negative一般翻译为无源的。
5. P36 P1L1,系统包括一个8位工作频率为20Hz的微控制器(MCU),改为20MHz;
6. P46 P1L1,阻抗在50,000到70,000V之间,单位错误,改为50,000到70,000Ω之间;
7. P49 右边,P1L5,采用胶水粘和合的方法进行装配,改为粘合;
8. P50 移动机械传感器,用于在途移动机械,是否改为用于在途中移动机械;
9. P52 推进式连接代替用线连接,L2,母须线环,改为毋须线环;
10. P53 微型过滤材器,(这使我想起在广东省湛江市时,我听到2人对话:我走先了。我让他重复了3遍,我也没有搞懂是什么意思,后来问他,他说是我先走了的意思),还是改为器材比较好,符合大部分人的习惯;
11.P53微型过滤材器,L3,该拾过滤器为可清洁型过滤材料,拾多余;
12. P54 致动器附件,改为制动器附件;
13. P54 变压式喷压泵,中,L5,进行输出调解,改为输出调节;
14. P54 阀门,L6,额定温度为-50 F到+400 F,额定压强为150磅到2,500磅级,不知磅级是什么意思,级是否画蛇添足?
15. P54 不锈钢压强计,316型不锈钢压力计提供多种单刻度的压强量程,压力计改为压强计;
16 P57 工作站图形加速卡,右边,L10,工作站图形加速卡在呈像速度和实时渲染等方面的要求,改为成像;
17. P60,P2L2,发动机启动后,发动机等大型设备是起动而不是启动;
18. P60,P3L5,才能在启动前找到空当,改为空档;

楼主:
2005年3月号
1.P2 塑模部件的难题: 设计圆柱状和薄壁塑料部件,圆柱状是否翻译为回转体,在FMS(柔性制造系统)中,专业英语老师给我们纠正为回转体;
2.P3 Molding Away Part Problems: Clyindrical 应改为Cylindrical;
3.P3 It’s Time to Get Fired Up: as well as what are the latest FireWire optioons out there. Optioons  应改为options;
4.P3 End the Paper Pushing: Engineers are forced to shoe-horn oild designs to fit new customer orders. oild 是否应改为old;
5.P3 The Case of the Gallivanting Gyros: Adeformed casting sends missiles off-course. Adeformed 改为 A deformed;
6.P21 智能连接器助力医用产品:右边结尾处,其上的快速接头插咀内装备有。。。。。。插咀是否改为插嘴或插座;
7.P22 中间L1,标签内纪录独特的产品数据,纪录改为记录;
8.P22 中间L6,阅读标签的装置录取标签所载的信息,录取改为读取;
9.P28 上部图,7. Sloenoid pillot assembly,  Sloenoid改为Solenoid;
10.P28上部图,8. Sloenoid coil assembly,  Sloenoid改为Solenoid;
11.P28上部图,9 Sloenoid armature assembly,  Sloenoid改为Solenoid;
12.P28 右边L8,它要比之前的阀门轻1.1gm, gm 改为 mg;
13.P30 右边P2L10,常用的方法包括减少空气缝隙的距离(磁场的强度是缝隙距离平方的倒数),空气缝隙尽管读者能理解,但是不专业,术语称为气隙,后面的缝隙应改为气隙(我认为此处不是专业人员翻译的);
14.P32 右边L1,好几间公司现都利用网络,好几间改为好几家;
15.P33 电源设计大师MARTY BROWAN的评论,左边L8,View Schematic (查看示意图),查看示意图改为查看原理图(在EDA中是原理图的意思);
16.P35 P3L1,用增强塑料制成的圆柱部件在刚生产出来的时候可能是圆整的,但是在零件离开机床的时候。。。。。。部件和零件是否要前后对应?翻译人员是否知道部件和零件的区别?零件是PART,而部件是COMPONENT;
17.P35 P4L6,可以将熔接痕移转到那些承受较低压力的位置去,移转改为转移(移转虽然能明白,但是别扭);
18.P36 P1L5,生产出同样的零件并无须二次加工。无须改为无需;
19.更薄的壁,P1L2,这些部件的壁越薄,产品的重量就会越轻,改为这些部件的壁越薄,产品就越轻岂不更好?
20.更薄的壁,P2L5,Engel 的副研发部门经理改为Engel 的研发部门副经理;
21.P37 P2L4,但高的流体先端速度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改为前端速度;
22.P40 线性运动的火线技术,L2,可以在IEEE -1394的控制者和控制者之间进行通讯,改为可以在IEEE -1394的控制器之间进行通讯,这样不累赘;
23.P41 右边L6,步进器电机改为步进电机;
24.P42 右边L10,如果工程师们确信运动控制系统可现有的问题时,他们会心甘情愿的做出改变,可是多余的;
25.P43 右边L6,MIDAC的FTIR分光系统计提供重要的数据,计是多余的;
26.P44 疲劳分析软件,L1,Fatigue Wizard 为软件内插附件,改为内嵌附件;
27.P44 网络设备模块,被动式网络设备模块(Passive Device Net Block),Passive 应翻译为无源式;
28.P45 薄膜电阻分离器网络,L7,手持式仪器、以及其他要求高精度电阻耦的终端系统,标点符号错了,电阻耦是否改为电阻;
29.P46 微型PCI适配器,L4,无线据域网卡改为无线局域网卡;
30.P46 AC输入模块,L2,AC输入扩充模块与24VDC一体化的CPU,扩充改为扩展;
31.P46 排污检测系统,L5,采样栈改为采样站;
32.P48 线性定位台,L2,BL系列线性定位台可以轻松集成进入新型设备中,集成进入改为集成到;
33.P50 液压制动管,L3,集3D图形界面与触摸屏幕操作于一体,触摸屏幕改为触摸屏;
34.P50液压制动管,L4,降低启动于编程时间,搞不懂什么意思!
35.P50 真空校验阀,L6,使得选用在应用中小型真空泵成为可能,此句好象不通,是否改为使得选用中小型真空泵成为可能;
36.P50 PVM泵,提供了集连放大器作为可选功能(又是翻译惹得祸),集连改为级连;
37.P52 囊式过滤器,L3,机箱有碳钢机箱和不锈钢机箱两种,是低、中还是高碳刚?可能是低碳钢,我没有找到原文,我记得专业英语老师告诉我们:在钢前没有任何修饰的,一般翻译为低碳钢;
38.P52 立式泵,L1,立时泵改为立式泵。

楼主:
2005年4月号
1.P6 什么是离心成型,它与其他成型工艺的区别?L6,这个过程会迟续一段时间,改为持续;
2.P8 P7L5,应用3D软件系统的培训和组织成本很高、等等,多一个顿号;
3.P13 宽而薄的部件给新型轴承带来高减切力矩和高硬度,减切改为剪切;
4.P13 图的标注少一个,只有线而没有标注;
5.P18 P4L1,这样的性能在塑料喷射塑形机械中非常关键,塑形改为塑型;
6.P21 结构分析和流体分析结合,L2独特之外在于,改为独特之处在于;
7.P30 左下,L3,采用样条插值和曲线拟合的计算方法,改为样条插补,因为在CAD/CAM中,Interpolation是差补的意思;
8.P37 P1L2,这些拟动伺服电机仍然在开回路条件下使用,但在闭回路的条件下它们也能正常运转,开回路改为开环,闭回路改为闭环,这样比较好,因为老外喜欢用一些修辞手法来表达专业意思;
9.P38 嵌入式测试与测量设备,L3,用户可以可以选择一系列的I/O处理器和控制功能,多了一个可以;
10.P39 右上,P1, 大多数研究人员将全息数据存储看做储存大规模数据的有效方法,看做改为看作;
11.P43 方法#2:H-Bridge 反相器,P2L9,则电机以向前方向运行,改为电机以正向运行(此处是非专业人士翻译);
12.P44 在表格里,数据存储器,两边是bytes, 中间是Bytes, 应该保持一致;
13.P45 中间图下,电机向前和向后转动时的相电压,改为电机正转和反转时的相电压,如果是线性电机,向前/向后的说法是可以的,但是此处是转动;
14.P45 P1L2,以及在正向运转和反向运转时,改为在正转和反转时,这样简洁一些;
15.P50 线性调节器,L2,致动器改为制动器;

楼主:
2005年5月号.
1.P17 USB关注消费电子产品,P3L4,底针脚接口模块,改为低针脚接口模块;
2.串行传输解决方案,L10,EMI抑止技术,改为抑制技术;
3.串行传输解决方案,L15,加速新品上市过程,过程怎样加速,是否改为加速新品上市?
4.P18 P2L2,金属成形机械,改为金属成型机械;
5.P18 致动器改为制动器;
6.P18 图,结构紧实,改为结构紧凑;
7.P36 散热的问题,L7,而系统中每个机架上都有八个这样的“单元块”,是否改为单元或改为模块,找不到英语原文,所以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8.P42 P2L4,只须为现有的合格零件拍一张照片,改为只需;
9.P47 上右,进行测试并在多次试,运行时全部使用SolidWorks的产品,多一个逗号;
10.P47 测试者的明智选择,A型多功能转换/测量元件最重要的优点是装置简化,我认为元件翻译成仪器好一点;
11.P49 左下,P1L2,不管气流的速度或力量的大小可对来自气动致动器的冲击气流进行缓冲,改为制动器;
12.P54 钻井过程中的解决方案,根据下文,应改为钻孔;
13.P54钻井过程中的解决方案,L3,采用更快的给进速度,根据伺服控制原理,应改为进给速度;
14.P54 右上,L5,可生成报告,改为生成报表(又是非专业人士翻译的,在组态软件中REPORT是报表的意思);

网友A:
最好同时给出英文原文,可以对照一下。

楼主:
时间长了,工作几经变动,这些是我在邮箱里找到的,英文原文找不到了。

网友B:
楼主做的功夫很到位啊。

楼主:
英文原文在:
http://www.designnews.com/

中文原文在:
http://www.designnew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