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车凸轮控制器与变阻器的接线图和原理图

楼主(2007-09-19):
最近,我们单位要对现有的天车进行规范改造,把以前天车上大车行走用的倒顺开关控制改造为凸轮控制器和变阻器调快慢速,请教大家凸轮控制器与变阻器的接线图和原理图,谢谢大家!

网友A:
     随便找一本电工书籍就有,不用来这麻烦

楼主:
关键是凸轮控制器的接线图,看不懂啊!

网友B:
我有CAD的,cdust@sohu.com

网友C:
楼上的朋友,方便的话可以上传到自助资料库去,让需要的朋友到那里下载的,不要忘记给大家留个地址哟!

楼主:
可以给我发过来吗?急等!
8019407@qq.com

网友D:
凸轮控制器内一般都有接线图。

网友E:
楼上说的很对,按照说明书上的接就可以了。凸轮控制器中间是零位,顺时针依次是1、2、3、4挡位,1接最大电阻,4接最小电阻,基本上是这样的。

网友F:
看书啊,很详细的

网友B:
网站上就有,我就是从网站上考的

网友G:
是靠手柄转换来切换电阻

网友H:
推荐一本好书.<起重机电气设计手册>.里面内容有的.

网友I(2010-07-21):
谁有凸轮控制器接线图借我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