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遇到过此种故障?

楼主(2007-09-19):
昨天夜里我们公司有条生产线用的设备出了故障,用的是昆仑通态公司嵌入式一体化工控机,它与SIEMENS的PLC S7200的通信中断,听操作人员讲是这样的:设备运行中触摸屏上的温度和压力值突然出现闪烁一会就全不显示了,报通信故障.我去查了查没有发现异常,PLC没有报警,显示运行着,但是它控制的加压机不能运行了,又查各处线路也没有发现异常.
谁碰见此种现象了?请大家猜猜是什么原因?
当然现在早修好了,厂家工程师过来的,不过也是费了好大的劲!换了触摸屏和PLC也不行.

网友A:
什么原因啊?

网友B:
prtool的 变量和STEP7的主程序有问题
首先要看程序

楼主:
没有经历过此种故障吧!是工控机上的接地线的原因,和工控机的直流电源线一起还有一根接地线,它是和电盘上其他仪表变送器并联一起接电盘外壳的,可能某种原因使它带了几伏电,把它拆掉故障就排除了,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把工控机和PLC都换了,把程序来回上载和下载了几遍也没找到原因.

网友C:
又学了一招.

网友D:
早些年搞运行维护的时候,不属于俺负责的一台国产帖标机显示不正常,不好好干活儿了。一群人在那里搞了半天没搞定,后来把俺叫去,俺一没图二没表三没摸过设备,到那里一通乱摸。不小心看到通讯线松脱了,按上就OK。哈哈

网友D:
通讯故障三种可能:屏OVER、PLCOVER、通讯线路OVER。
一般来讲,PLC活着,设备就应该能干活,不应该依赖于屏和通讯,否则应该是设计的缺陷。

一般情况下,屏能报通讯故障说明屏活着,PLC显示运行说明它也活着,问题应该出现在通讯线路上。

网友E(2008-03-20):
我有一台CTC工控机报警显示不能和PLC通讯哪位知道是什么问题

QQ:451889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