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带设计

楼主(2007-09-19):
我现在要改进以前一个微型产品的运送装置。我初步设想用电机带动一个必环的传送带,这个传送带穿过生产小元件的机器,生产出来的小元件刚好掉到带子上,由带子把元件从机器里输送出来。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因为必须要保证带子上表面在运动中水平,而且速度很稳定,应该选什么类型和材料的带子?
2。有什么方法可以保证小元件在传送过程中不会从带子旁边掉下去?

网友A:
一般的橡胶平皮带就行,但是皮带下要有托架保证带子上表面在运动中水平,稳定速度的方法可用变频器加测速装置.有什么方法可以保证小元件在传送过程中不会从带子旁边掉下去?两側加上挡板就是了.

楼主:
请问知道有什么公司专门卖皮带,托架,挡板之类的东西么(国际公司,因为我现在在英国)?谢谢!!!!

网友B:
北京凯迪恩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010-51552226/27/28/29-812
手机:13810509512传真010-51552226/27/28/29-810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27号春生泰克大厦1楼西1002室
邮编:100085
网址:www.kdnautomation.com

网友C:
我在搞电子皮带秤,对你的东西有这么些建议,你应该有张紧机构,如果传送的物品极小,皮带张紧后即可保证皮带水平,其次你得还防跑偏,时间长了皮带可能会偏移,边沿被刮蹭磨烂.

网友D:
东莞市展群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0769-83862920

网友D:
用 PVC 皮带*2.0T

网友A:
下面引用由小可怜文文在 2007-9-19 23:01:00 发表的内容:
  请问知道有什么公司专门卖皮带,托架,挡板之类的东西么(国际公司,因为我现在在英国)?谢谢!!!!
--------------------------------------------------------------------------------------------
英国是工业发达国家,平皮带在当地解决应当没问题,托架,挡板要按你的机械要求自行设计.

楼主:
谢谢各位热热心的朋友,我们现在决定直接买一个传送装置(包括发动机和。但是我的问题是,怎么改变和控制它的速度?(听说是用什么控制卡之类的,但是我不懂控制这方面,可否指点)

以下链接中Microbelt - light duty belt conveyor 是我打算买的一种。
http://www.automation-supplies.com/conveyor-belt-conveyors.html

网友C:
变频器,如果想做的完美一点,就再加个编码器,PLC和触摸屏——那就得花好多钱了,总之你这个东西说起来简单,其实你要想做的好的话要用的东西很多,不懂的可以上网查啊,光在这里问的话进展太慢了吧

网友C:
那个网站的东西不错,可以用,你可以向厂家咨询有没有你想要的解决方案,不懂的东西最的方法就是向厂家咨询,不过你还得注意保护你的专利

网友E:
主要是找正问题,带子无所谓.

楼主:
下面引用由last在 2007-9-28 18:22:00 发表的内容:
  变频器,如果想做的完美一点,就再加个编码器,PLC和触摸屏——那就得花好多钱了,总之你这个东西说起来简单…
-------------------------------------------------------------------------------------------

谢谢你的建议~~只是我花了好多时间,也没有找到什么资料呢(自己好白痴)。请问有什么有价值的资料可以提供么??

楼主:
谢谢last的建议~~只是我花了好多时间,也没有找到什么资料呢(自己好白痴)。请问有什么有价值的资料可以提供么??

网友C:
这个有点挠头了,你要先有一套方案,前期确定工艺流程,控制方式,然后产品选型,机械设计。产品选哪个厂家的就向哪个厂家咨询,比如变频器,你想选ab的还是siemens还是丹佛斯的,减速机一般就sew的了,等等,选完了厂家就会提供资料了,我看你要想自己做出来比较难,除非你有一个团队,各方面的东西都懂,我们这个设备可是二十来个人开发出来的。我建议你就把你的想法整理一下,直接让上面你给过网站的公司做吧(不好意思,有点言重了)

楼主:
谢谢last的建议,我确实做不了啊。现在我只是在做研究阶段,还有好多要好好学习!!!

网友F(2007-11-11):
可以用变频器带动同步皮带,不知道你那速度快不快

网友G(2011-04-16):
专业二次包装设备的整线方案专家,广州汇巨始终坚持以客户满意为根本,精确分析客户需求,为客户量身规划工程技术方案,优质的服务,赢得广大客户的信任和肯定.
整线设计能力---专业
设备性能---灵活
产品系列---完善

设备包括
自动装箱系列
自动码垛系列
机器人系列
输送机系列
电话:020-28319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