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CPU存储器复位有什么严重后果吗?

楼主(2007-09-19):
利用工厂检修之际,如果我把CPU模块上的开关扳倒MRES一下,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吗?

网友A:
需要从新下载程序的.

网友B:
干吗要动?

网友C:
如果时间短没有问题

网友D:
MRES的含义是CPU清空,是需要长置2~3秒以上才会有效的,CPU清空之后回到STOP状态

网友E:
扳倒MRES一下,不到1S,没事!!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网友:
你想捣乱吧。。。。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网友F:
朋友,你怎么到处留网址哟

楼主:
“MRES的含义是CPU清空,是需要长置2~3秒以上才会有效的,CPU清空之后回到STOP状态”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MRES的时间长达2~3秒之后,我还得要重新下载一遍程序啊?

网友G:
你自己看了,如果PLC能够正常运行
你就没有必要重新下载程序了

网友H:
请教啊,
复位可以把程序清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