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系统的运行环境问题

楼主(2007-09-19):
作为纺织机械的电气控制系统,比较其它行业的运行环境来看,尤其是整个电气控制柜的内部,无论是灰尘、纤维和混合杂质,都对控制系统的正常运行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纤维在散热系统中有更多的隐患存在。最近我公司的几台设备就是因为电气控制柜内的纤尘过多,导致系统散热不良,出现单片机频繁死机和变频器过热停机,排除故障时发现变频器散热风扇及散热片当中有大量被缠结的纤维,风扇被卡死,通风道被堵死,然而这些地方却不易被清理到,只有将它们拆卸下来,用高压气对内部进行清理才可以彻底清理干净,很麻烦。因而,我在电气控制柜的补风口处加装网孔较小的不锈钢网片,对纤维和大的尘杂进行隔绝,考虑这样改造会直接影响补风量,散热效果会下降,所以又在控制柜的较低位置开出一个或两个新的补风口,同样加装不锈钢网片。当然,这要看控制柜的大小适合多大的补风口。总之,只有保证了控制柜内部的良好的空气环境就可以让设备运行的更佳稳定。希望能和大家交流。

网友A:
我是道中的朋友,欢迎交流:zhuyingchuan1976@163.com

网友B:
很好的办法,建议用纤维状的滤网效果更好些,麻烦的是必须定期清理和更换。

网友C:
要考虑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