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种无线通信模块能否取代西门子S7-200到触摸屏的RS485通讯屏蔽线

楼主(2007-09-19):
设备上面的S7-226PLC RS485通讯通过30米来回移动的电缆与操作台上面的触摸屏连接,因来回移动,屏蔽线不耐用,在网上搜索找RS485无线通信模块,现在找到没有外壳的几种,如下:不知道是否可行,通讯速率19.2K。好不好产生干扰?触摸屏HITECH

品牌 亿视 型号 YS-F
信息传送内容 数据 频段 433(MHz)
发射功率 10(W)
输出功率: ≤10mw;
接收电流: <25mA;
发射电流: <40mA;
休眠电流: <20uA;

供电电源: DC 5v or 3.3V;
载波频率:315MHz,433MHz,434MHz,868MHz,915MHz 或其它 ISM 频点;
通讯接口:RS-232/ TTL/ RS-485可选;
传输速率: 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bps可选;
接口速率: 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bps可通过PC软件设置;
8个工作信道,可通过PC软件设置,也可扩展32个工作信道或更多;
采用CC1020芯片,高品质超高频芯片;

无线数传模块适用于:无线抄表、工业遥控、遥测,无线现场总线、自动化数据采集系统、远程测控、楼宇自动化、安防、监控云台、机房设备无线监控、门禁系统、小区传呼等民用、商业和工业系统中。

楼主:
几种参数差不多,价格在70~150元/只左右,就是因为价格过于便宜,找不到可靠性怎么样

产品简介
? 提供 3 个串口 3 种接口方式, COM1 为 TTL 电平 UART 接口, COM2 为标准的 RS-232 接口标准的 RS-485 接口
? 晶体稳频,内置数字锁相环,频点根据用户需要在 300—1000MHz 范围内可以灵活设置
? 自动过滤噪声,发送一字节,接收一字节,决不多收一个多余字节的噪声,简化了用户接口的编程,做到与有线一样方便
? “收”“发” 自动切换,无需专用的收发控制线,不发数据时为常态 “收”状态;发数据时自动转换为“发”状态,“发”完后自动回到“收”
? 微发射功率 : 最大发射功率 10mW
技术指标
? 频段: 433M 业余频段内, 8 个信道,信道可以用跳线自己设置
? 通信方式: FSK 半双工
? 波特率: 根据客户需求,可提供( 1200bps 、 2400bps 、 4800bps 、9600bps 、19200bps 、 38400bps )
? 输出功率: 10mW( 毫瓦 )
? 接口速率: 1200 ~ 38400bps
? 接口数据格式: 8E1/8N1
? 传输距离: 800 米 (室外空旷地),室内 50--- 200 米
? 通信接口: 异步串行,一位起始位, 8 位数据位,一位停止位;三种电平接口任选: TTL(CMOS) , RS232 , RS485
? 电源 : 直流 3.3V---5V
? 电流: 接收时 25mA ;发送时 35mA
? 外形尺寸: 47 X 26mm
应用场所
? 水、电、煤气等计量表计的无线抄表
? 消防安全报警、楼宇自动化、门禁系统、医疗仪器、机房设备无线监控
? 仓储物流、会议表决、餐饮点菜、 PDA 等无线智能终端
? 长距离非接触 RF 智能卡,不停车收费、智能交通
? 无线遥控、自动化数据采集系统
? 无线鼠标、键盘、游戏杆、打印机
? 无线 RS232/ 无线 RS485 接口
? 无线微微网,无线现场总线

网友A:
你找的这种不行,你看看我的指标

◆ 产品特点
  •高性能、高稳定、高可靠,适用于各种恶劣的工作环境;
  •软件改变发射功率,不打开电台即可改变输出功率;
  •软件改变静噪开启电平,现场调试更方便;
  •采用温补频率基准源,确保高稳定收发频率;
  •提供多种数据接口,方便用户连接各种外部设备;
  •内置调制解调器,直接进行数据传输;
  •提供外置调制解调器接口;
  •精良的散热设计适合于长期不间断工作;
  •结构紧凑,体积小巧,可方便地嵌入到用户设备中;
  •精密压铸铝结构配合专业的电路设计,抗干扰能力更强;
  •采用频率合成技术,双锁相环及双VCO,发射启动时间小于10ms;
  •有效通信距离远;
  •多种调制方式,适合各种客户需求;
  •通过计算机灵活方便地设置频率、功率、静噪开启电平、信道速率、接口速率/校验方式、发  射限时等各项参数;
  •提供EIA-232、EIA-485、TTL等多种数据接口,方便用户连接各种外部设备;
  •既可内置调制解调器,直接进行数据传输,也可外置调制解调器,灵活方便地构建系统;
  •FSK、MSK、GMSK等多种调制方式可供选择,便于与各种电台兼容互通;
  •0—1200、2400、4800、9600、19200bps等各种传输速率配置,提供最佳性能价格比;
  •工作指示灯、空中收发指示灯及数据输入/输出指示灯使工作状态一目了然;
  •支持点对点、点对多点等多种网络结构,组网灵活;
  •可选用手持设置器配件,方便安装现场修改工作信道、功率、静噪开启电平等参数;
  •提供低功耗型配置,休眠电流低至3mA,数据型电台待机电流小于60mA,通道型电台待机电流小于30mA;
  •提供模拟通道,方便进行话音通信;
  •可选配手持通话器配件,直接对讲,方便工程施工;
  •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低功耗设计,SMT生产工艺;
  •工业级产品设计,工作温度范围-40 — +70℃。

◆ 总体技术指标
  •频率范围:220-240MHz
  •频率稳定度:±1.5ppm
  •信道总数:16(可扩充)
  •工作模式:半双工
  •信道间隔:25KHz
  •内置调制解调器调制方式:FSK/MSK/GMSK
  •电源电压:DC 12V(11-15V)
  •电源电压:DC  11—14V,典型值12V
  •电源消耗:10W满功率发射时 <1.7A
                 常规通道型    待机<65mA,接收<100mA
                 常规数据型    待机<90mA,接收<100mA
                 低功耗型    休眠<3mA,待机<60mA,接收<90mA
  •天线接头:BNC接头—标准配置,TNC接头—选配
  •天线阻抗:50Ω
  •工作温度:-40-+70℃
  •体积:125×76×34mm(含天线接头)
  •重量:370克

◆ 接收机主要技术指标
  •接收灵敏度:≤0.18μV(12dB信纳比)
  •邻道选择性:≥70dB
  •互调抑制:≥65dB
  •杂散及镜像抑制:≥80dB
  •音频输出功率:0.5W(8Ω,10%失真)
  •接收失真:≤2%

◆ 发射机主要技术指标
  •发射输出功率:10W(1—10W五级可编程设置)
  •杂散响应抑制:≥70dB
  •调制频偏:≤5KHz
  •调制失真:≤2%
  •发射限时:不限时/30-1200秒(可编程设置)
  •发射启动时间:≤10ms

◆ 数据传输与数据接口指标
  •信道传输速率:0—1200bps        (FSK型)
                       2400/1200bps        (MSK/FFSK基本型)
                       4800/2400/1200bps    (MSK/FFSK增强型)
                       9600/19200bps        (GMSK高速型)
  •参考误码率:2400bps速率时≤10-7@-105dBm
  •数据接口:EIA-232,EIA-485,TTL,异步传输
  •接口数据结构:1位起始位+8位数据+1位停止位
或  1位起始位+8位数据+1位校验位+1位停止位
其中校验位可通过计算机设置选择为奇校验或偶校验
  •数据接口速率:  0—1200bps                (FSK型)
                        9600/4800/2400/1200bps  (MSK型),可通过计算机设置
                        19200/9600/4800/2400bps (GMSK型),可通过计算机设置

楼主:
我这里才30米不到,主机运行到操作台才1米远,最远距离控制台也就20米,你推荐的10W功率也太大

网友A:
以上10W机我们有1W机型,在几个铝业公司应用情况非常好,他们应用方法跟你这个比较类似。小模块虽然能够满足距离,但是你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和数据采集。如果只是满足你最不重要的距离要求,而忽略你主要指标,那是不是有点儿注重错方向了?

网友B:
有说明书吗,给我发一份!

楼主:
资料 zzyog@163.com

网友A:
资料已发,请查收!

楼主:
收到,功率大
价位肯定太高,我这里用进口德国屏蔽线才500元/30米
你的价位太高,功率太大
估计100mW就够,你的都是10W

网友A:
你可以留个电话,或是打我电话,账有表面账有实在账,看你是怎么算的了。而且有最主要的一点,如果使用自由协议的话,你这个方案用小模块还可以行的通,就看你怎么处理细节。如果使用PPI协议的话,你用小模块就恐怕不行了,现在市面上能够利用PPI协议进行通信的数传电台一共也没几家。

楼主:
西门子PLC利用PPI协议进行无线通讯一直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很多用户对此都很头疼,经常要自己利用自由协议来重新编程,无奈把西门子强大的库功能“置之不理”。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小弟求得西门子中国代理的大力支持,现利用半双工数传电台成功解决了该问题。如果你曾经或即将为此事项而烦恼,不如来和我聊一下:QQ群:5799564      我的邮箱:asdasd0066@sina.com.cn

你的这个我也看了,不过我的距离在2米-20米之间来回移动,以前用进口德国的屏蔽线,27米600元/根。进口屏蔽线能够用4年不断

你的功率也太大,在2米短距离会不会稳定?价格也不容易控制在600以下
 QQ:475761006聊天

网友A:
距离太近,价格没有什么优势了。50米之外就有优势了。

网友C(2008-11-19):
楼主的思路和我一样,我做过实验,别的PLC可以,惟独西门子S7-200不可以,原因1:这类无线模块的485基本都是"模拟"的,不能驱动类似西门子这样有内部偏置的,但我将214的485前信号直接接到TTL方式也不行,

网友D(2014-01-04):
S7-200西门子PLC无线通信专用-远距离无线收发模块

S7-200西门子PLC无线通信方案大全

    通过远距离无线数传模块西门子PLC专用无线数据终端产品可以完成3公里范围的S7-200西门子PLC与PC机组态软件的无线数传通信,
    PLC与人机界面触摸屏的无线数传通信,多台S7-200之间的组网远距离PLC无线通讯,由此解决了有线方案施工繁琐、设备后期维护成本高的难题。
    在此介绍三种典型的西门子PLC无线通信实现方法。

方案一. <此处内容被屏蔽>中心工控机与远程PLC无线通讯<此处内容被屏蔽>组态软件与西门子PLC的远距离无线通信方案:
       提供组态王、力控、MCGS昆仑通态、Wincc等主流组态例程,符合无线PPI,无线MODBUS协议的S7-200通信组态例程。
       在实际系统中,中心计算机一般放置在控制室,而PLC安装在现场车间,二者之间距离往往从几十米到几千米。
       如果布线的话,需要挖沟施工,比较麻烦,这种情况下比较适合采用无线通信方式。

       本方案的详细资料有,用户可以通过QQ598075900索取:

       1. 资料说明_组态软件与西门子S7-200之间的无线组网例程.txt

       2. 西门子PLC专用远距离无线收发模块DTD433M无线数据终端简介:《DTD433M产品说明》

       3. 组态王与西门子S7-200无线PLC通信例程
          《组态王软件与S7-200的无线PPI通信方案说明》
           PLC程序源码:S7-200西门子PLC无线PPI测试程序.mwp
      组态程序源码:组态王与S7_200的无线PPI组态工程实例程序源码

          《组态王软件与S7-200的无线MODBUS通信方案说明》
           S7-200西门子PLC无线MODBUS测试程序.mwp
      组态程序源码:组态王与S7_200的无线MODBUS组态工程实例程序源码

    4. 力控组态软件与西门子S7-200无线PLC通信例程
          《力控组态软件与S7-200的无线PPI通信方案说明》
           PLC程序源码:S7-200西门子PLC无线PPI测试程序.mwp
      力控组态软件与S7_200的无线PPI组态工程实例程序源码

    5. 西门子Wincc OPC与西门子S7-200无线PLC通信例程
          《西门子Wincc OPC无线通信方案说明》
           PLC程序源码:S7-200西门子PLC无线PPI测试程序.mwp
      组态程序源码:西门子Wincc OPC与S7_200的无线PPI组态工程实例程序源码

       6. 昆仑通态MCGS组态软件与西门子S7-200无线PLC通信例程
          《昆仑通态MCGS组态软件与S7-200的无线PPI通信方案说明》
           PLC程序源码:S7-200西门子PLC无线PPI测试程序.mwp
      组态程序源码:昆仑通态MCGS组态软件与S7_200的无线PPI组态工程实例程序源码

方案二. <此处内容被屏蔽>主PLC与远程分布的多个PLC无线组网<此处内容被屏蔽>多台S7-200西门子PLC之间MODBUS协议无线通信方案:
       提供2台S7-200之间的主从MODBUS通信例程;
       提供3台以上PLC之间的无线MODBUS通信程序,PLC从机数量可以达到255个。

       本例程是针对两台以及三台以上西门子S7-200之间的的无线MODBUS协议数据的传输,组成一点(主机)对多点(从机)的无线PLC测控网络,
       其中一台S7-200作为主机,从机根据编号不同可以增加到255个,本方案在大量工程中使用,用户可以参考例程源码编写自己的应用程序。

       本方案的详细资料有,用户可以通过QQ598075900索取:

       1. 资料说明_多台西门子S7-200之间的MODBUS无线组网例程.txt

       2. 西门子PLC专用远距离无线收发模块DTD433M无线数据终端简介:《DTD433M产品说明》

       3. 无线PLC例程说明:用西门子S7-200
             《DTD433M与西门子PLC之间的无线通信实例》

       4. 两台S7-200之间的MODBUS无线通信例程示例1:
          2台S7-200,一个作为主机,另一个作为从机。附主机和从机程序。
            主机程序:Modbus主_S7_200.mwp
            从机程序:Modbus从_S7_200.mwp

       5. 多台S7-200之间的MODBUS无线通信例程示例2:
          3台以上S7-200,一个作为主机,其他S7-200分别作为从机,从机程序都是一样的,只是站地址不同。
          附主机和从机程序
            主机程序:MODBUS主机通信.mwp
            从机程序:MODBUS从机通信.mwp

方案三. <此处内容被屏蔽>控制中心触摸屏与远程PLC无线通讯<此处内容被屏蔽>人机界面触摸屏与西门子PLC的无线通信方案:
       提供威纶触摸屏、步科触摸屏、Autoface触摸屏、MCGS触摸屏等与S7-200西门子PLC的无线通信组态工程实例。

       本方案的详细资料有,用户可以通过QQ598075900索取:

       1. 资料说明_触摸屏与西门子S7-200之间的无线组网例程.txt

       2. 西门子PLC专用远距离无线收发模块DTD433M无线数据终端简介:《DTD433M产品说明》

       3. 触摸屏组态软件与西门子S7-200无线PLC通信例程
          《Autoface触摸屏与PLC的无线通信方案说明》
          《昆仑通态TPC7062K触摸屏与S7-200西门子PLC的无线组态设计说明》
           PLC程序源码:S7-200西门子PLC无线PPI测试程序.mwp
      组态程序源码:TPC7062K昆仑通态触摸屏COM1-232.MCE
                          威纶触摸屏四觜包机.mtp

    本文提供的西门子S7-200系列PLC无线通信的实例和应用方案,所有例程都经过达泰公司实物测试和用户现场实际工程项目可靠运行。

    方案中所涉及的两个重要概念是:西门子PLC无线通信,远距离无线收发模块。

    本方案中采用了远距离无线收发模块DTD433M 西门子PLC专用无线数据通信终端。

    2010年11月通过国家电子产品检验中心颁发的《基于无线传感网络的工业设备无线模块化组件检验报告》。

    达泰DTD系列无线产品专利号为 ZL 2010201111357.4 。

    达泰电子专注无线测控通讯产品研制生产十二年,达泰品牌无线产品在业界以简单可靠的工业测控产品赢得用户认可。

    达泰电子累计为上万个用户提供了可靠的工业级远距离无线数传模块产品。

    达泰电子提供的专家级技术支持和服务能保证用户工程项目一次性验收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