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FM450计数不准

楼主(2007-09-20):
想问大家FM-450计数不准,程序和DB块正常,编码器线屏蔽采用两端接地,可能是哪的原因导致计数不准确,已试过单端接地了,效果不太明显.请教大家了!

网友:
编码器好着不,最好监视一下编码器的输出波形,看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09-01-06):
觉得还是干扰问题,将24负极接地后,故障排除了

网友A:
像变频器等等可能会对编码器形成干扰,我用编码器的时候一般会选220V的PLC用它的外供24V为编码器提供电源,其他的设备需要24V的另外加一个直流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