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sim与wincc6.0通信不上

楼主(2007-09-20):
想模拟程序与wincc6.0通信,已在MPI中设置好通信,观察WINCC中的网络连接已正常,不知是哪里的设置问题,画面和程序没连上,请教大家来看看!

网友A:
一开始先搞个简单的例子连接一下,
我已连接成功两个月了.

网友B:
你这个状态窗口从哪里调出来的啊

网友C:
楼主这个状态窗口是利用了Wincc提供的通道诊断程序。也就是在Tool程序夹下。

网友C:
问题在于楼主如何设定变量的?这个是关键,仅仅从楼主提供的通道诊断上不能说明没有通讯哦。

网友D:
一个一个调吧,这样好改一些

网友E:
我还没有试过呢?

网友F:
绝对可以联的.看看以前的帖子.就要设置几个参数

楼主:
那些变量是在MPI中建立的,已在MPI通信通道中设置好属性了,关于yuanle老师所述的如何设定变量的,有点迷惑不解,请指点一下!

网友C:
在与PLCSIM联机时,Wincc中的变量应避免使用I区地址,所有Step7程序中的地址应由M区来替代。

网友G:
只要硬件组态了I区,是可以用的。

楼主:
我用的是作好的程序和画面项目.已将画面变量中的I区地址已全部删除,可是还不能通信上,大家有没有相关的设置介绍呢!

楼主:
相关设置如下:

网友C:
您可以制作仅有一个按钮的画面,以及一个只是置位的Step7程序,然后进行联机测试。
我说的不能使用I区,那是指Step7程序中不能使用I区哦,而非Wincc中。
最后要说明的是,您在Wincc中设置的插槽号有误哦,因为如果是CPU的话,那么西门子总是应该设置在2号上哦,而非3号。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已连接成功!可是又出现新问题了,出现服务器错误,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RPC服务器不可用,你看你的服务里是不是有禁用的服务,右键单击“我的电脑”,点“管理”,再点“服务和应用程序”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去试试看.

网友H:
我也是,WINCC5.1 S7 5.3 PLCSIM5.3在通道诊 中己连上,其中有个按钮在PLCSIM运行时和停止时颜色有变化,其他的就不行了,不知怎么

网友I(2009-07-30):
PG/PC 设置不对,第一项 access point 应该选择 WINCC(MPI)--------> PLCSIM

网友J:
用个电磁流量计,我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K:
昨天和经天已经试过了完全可以!

网友L:
会不会和你的安装S7,PLCSIM,WINCC顺序有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