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ibus通讯接口说明书应如何写?

楼主(2007-09-20):
小弟最近在应用S7-300(315-2DP)进行项目设计,本人负责的PLC将作为Profibus从站与主站进行DP主从通讯。
现在需要给协作单位提供通讯接口说明。小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请问通讯说明书应具体包括哪些内容?除了Step7中的组态设置从站地址,输入、输出地址,数据长度,各位的含义,传输速率等内容外还应包括什么?请大侠们指教,谢谢

网友A(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