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0-1.2A的比例电源

楼主(2007-09-20):
请问那位知道有0-1.2A的电源控制板卖!

控制要求:

1:输入信号要求标准0-10V/4-20mA。
2:输出信号要求0-1.2A。
3:对输出电流检测,并且转化成标准的0-10V/4-20mA信号。
   (大量采购)

若有请留一个通讯方式!我将与之联系!

网友A:
一、特点 ● 采用脉宽调制型电路,发热小,功 耗低; ● 主要元器件采用进口器件,使用寿命长,可靠性高; ● 采用独立电源供电,抗干扰性好。 二、用途 YDJ系列放大板的用途是向各类液压比例阀提供所需要的直流电流,比例阀品牌如:力士乐、威 克斯、油研、台湾东锋和机立等厂家的各类电液比例阀进行压力或流量的控制,其性能稳定、可靠性高。比例放大板能按输入电压的大小成比例地控制输出电流,以达到改变液压系统的压力。它广泛应用于轻工机械,塑料注塑机,橡胶硫化机,压铸机,冶金机械 等液压系统中。 三、 外型尺寸 外型 尺 寸 :160×110×50(mm) 四、主要技术数据 输 出 电 流  0 - 1.5A 工 作 电 压 放大板输入电压: 24VAC-40VAC 线 性 误 差  2% 输入控制电压  0 - 5V、0-10V、4-20ma 功     耗  小于 1W 工 作 环 境  温度:-20℃ ~ +70℃,湿度:85%以下,无腐蚀性气体 振     动  10 ~55Hz, 1.5mm 冲     击  150m/s2 五、接线端子及元件布置 1)接线说明 AC24-40V  24-40V交流输入端子;接到变压器AC24V输出端; QOUT  放大板流量电流输出端子,接流量比例电磁铁; POUT  放大板压力电流输出端子,接压力比例电磁铁; QIN  流量控制信号的输入端子; PIN  压力控制信号的输入端子; +9V  直流+9V输出端子,可作控制信号电源使用; 0V  接模拟量模块负极或接地端; -9V  直流-9V输出端子,可作控制信号电源使用; 2)调整方法 PMIN 压力输出电流初值调节; PMAX 压力增益调整; T-UP 压力输出电流上升斜率调节; T-DOWN 压力输出电流下降斜率调节; QMIN 流量输出电流初值调节; QMAX 流量增益调整; Q-UP 流量输出电流上升斜率调节; Q-DOWN 流量输出电流下降斜率调节; 如果符合你要求,请联络朱先生(TEL:13361907602)

网友A:
照片粘不上。。:((

楼主:
我的负载是灯泡!不是比例阀!可是否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