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0-1.2A的比例电源

楼主(2007-09-20):
请问那位知道有0-1.2A的电源控制板卖!

控制要求:

1:输入信号要求标准0-10V/4-20mA。
2:输出信号要求0-1.2A。
3:对输出电流检测,并且转化成标准的0-10V/4-20mA信号。
   (大量采购)

若有请留一个通讯方式!我将与之联系!

网友A:
专业提供比例阀放大板:

特点
● 采用脉宽调制型电路,发热小,功   耗低;

● 主要元器件采用进口器件,使用寿命长,可靠性高;

● 采用独立电源供电,抗干扰性好。

用途

TY系列放大板的用途是向各类液压比例阀提供所需要的直流电流。比例放大板能按输入电压的大小成比例地控制输出电流,以达到改变液压系统的压力。它广泛应用于轻工机械,塑料注塑机,橡胶硫化机,压铸机,冶金机械等液压系统中。

主要技术指标:
输 出 电 流   0 - 1.5A

工 作 电 压

放大板输入电压: 24VAC-40VAC
线 性 误 差    2%

输入控制电压     0 - 5V、0-10V、4-20ma

功     耗   小于 1W

工 作 环 境   温度:-20℃ ~ +70℃,湿度:85%以下,无腐蚀性气体

振     动   10 ~55Hz, 1.5mm

冲     击    150m/s2

如果符合你要求,请及时联络:朱工 (13361907602)

楼主:
我的负载是灯泡!不是比例阀!可是否实现?

网友A:
调光开关?是AC220V?